跟着就会做!飞越1355碳纤维大桨平衡

楼主(2013-08-17):
以前一直用APC1238大桨,感觉挺好的,不过还是抵受不住碳纤维大桨的诱惑,寻思着找一种性价比较高的大桨,最后入手飞越1355。桨回来第一件事不是上机,应该是平衡,即使是APC1238的大桨回来也需要做一下平衡,不过平衡的工序较少,因为APC本身平衡性就不错,现在回头看来飞越和APC的桨相差不是一两个等级,应该是几何等级!飞越的大桨做平衡很头痛,因为有些大桨左右平衡不错,但是重量分布非常不均匀,飞越送的镭射贴纸全部贴上也解决不了问题!先介绍一下需要使用的工具1、水平尺。2、热熔胶。3、绝缘胶布。4、最重要的工具,DU.BRO桨平衡器。以前也买过几十块钱的磁悬浮平衡器,只能做左右平衡,不能做垂直平衡,做出来的大桨如果用DU的平衡器测量会惨不忍睹!我不是说国产的不好,因为那种小平衡仪本身就存在着误差,还不能进行水平调节,如果前后水平不能调节,做出来的桨也是不平衡的。现在调出来的大桨,0°、45°、90°、135°、180°、215°、265°、315°、360°,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悬停,就是说两边在任何角度都是平衡的,主要是通过配平来实现的,就是为什么要用绝缘胶布的原因,因为绝缘胶布本身密度比较高,配重很方便,而且一旦配重不好还能撕下来再粘上去,飞越的贴纸就拉倒吧。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没有做过平衡或没有经验的模友,应该选择APC,因为APC不做平衡上机也没有什么问题,想省钱用碳纤维大桨的,最好有一个靠谱点的平衡仪!飞越的碳纤维大桨就是比较神经,有的桨垂直平衡不错,不需要做中心平衡,但是左右平衡那个蛋疼,转起来桨不会停下来的,有的左右平衡不错,但是中心平衡那个悲催,热熔胶加了一大堆才平衡过来!垂直平衡要点就是左右配重,就是在中心圈两侧上热熔胶;左右配重要看偏向那边,如果偏向左下方,就要在桨的右上方配重,把桨分成两边,那边重的就要在对向的一边配重,是斜向的,不是水平方向的。

网友:
呵呵,一直沙布来的!!没楼主专业

网友A:
工具齐全啊

网友B:
关于桨叶平衡其实有个秘密,只是现在不忍心说。

网友:
288啊,舍不得啊。

网友C:
飞越的桨,恼火……花这个钱不如继续用APC桨。
这样平衡,装起来不会以为离心力甩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桨叶平衡其实有个秘密,只是现在不忍心说。

为什么不忍心...说出来造福大家啊!

网友:
可能装在电机上就不平衡了

网友D:
胶带部分可以。。。热熔胶那部分。。额。。。转起来就甩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胶带部分可以。。。热熔胶那部分。。额。。。转起来就甩掉了。。

还是兄弟有见地,这个是我说的问题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是兄弟有见地,这个是我说的问题1.

额。。。问题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额。。。问题二呢。。?。。

如果我真说了,吐槽声会一片,话说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真说了,吐槽声会一片,话说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

你要说的是其实这完全是静平衡?,,,另外其实胶布也会破坏流线。。。砂纸打磨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要说的是其实这完全是静平衡?,,,另外其实胶布也会破坏流线。。。砂纸打磨最好?。。。。

这个是问题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问题2

实际上我说了俩。。。都是问题2里面?。。还有问题三??!!问题三是碳纤维桨实际上效率比APC要低一大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我说了俩。。。都是问题2里面?。。还有问题三??!!问题三是碳纤维桨实际上效率比APC要低一大 ...

其实我也有秘密,你能不能顺带帮我也说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也有秘密,你能不能顺带帮我也说下

都欺负我。。打字很累的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欺负我。。打字很累的好不好。。

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欺负我。。打字很累的好不好。。

这是问题1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都欺负我。。打字很累的好不好。。

呵呵,兄弟辛苦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兄弟辛苦啦!

那个是不是问题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不是问题三?

的确是问题3

网友:
呵呵,望楼主在首楼归纳一下几个问题。

网友:
桨平衡了以后就是电机水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问题3

问题四有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齐全啊

光是平衡器就几百个大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桨叶平衡其实有个秘密,只是现在不忍心说。

不要掩着藏着,说出来解解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越的桨,恼火……花这个钱不如继续用APC桨。
这样平衡,装起来不会以为离心力甩出去?

以前APC也是这样平衡的,热熔胶不会有问题的,现在想掰下来挺困难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说的是其实这完全是静平衡?,,,另外其实胶布也会破坏流线。。。砂纸打磨最好?。。。。

我不知道外层的树脂有多厚,怕磨多了。。。APC我就是用打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说的是其实这完全是静平衡?,,,另外其实胶布也会破坏流线。。。砂纸打磨最好?。。。。

胶布嘛,也没多厚,估计影响不大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外层的树脂有多厚,怕磨多了。。。APC我就是用打磨的。

我觉得是磨不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胶布嘛,也没多厚,估计影响不大哈哈。

你可以对比下我也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APC也是这样平衡的,热熔胶不会有问题的,现在想掰下来挺困难滴。

嗯 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办法

网友F:
这样做平衡,我觉得不如换个桨,反正那堆胶我是看着就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做平衡,我觉得不如换个桨,反正那堆胶我是看着就不舒服

学乖了,以后不买碳纤维大桨了,反正没好货的说。还不如APC来的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办法

旋转半径不大,惯性不会很大的,而且还在中心附近,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对比下我也不清楚。

弄好了还是不能下决心换桨。看着有点凄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磨不坏。。。

将就吧,反正我不想换上去了。。。。想出了。。。

网友(2013-10-01):
引用 网友B:
关于桨叶平衡其实有个秘密,只是现在不忍心说。

介绍下心得啊

网友G:
用打磨方法好,但一定要打磨上面的,否则风阻系数就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打磨方法好,但一定要打磨上面的,否则风阻系数就大点

现在好像还不错,过一点时间再看看。

网友:
一直用打磨的方法,比较不理解贴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