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鸟改后推动力

楼主(2013-08-17):
前几天飞小鸟把电池打了,觉得不安全就改成后推动力,但是改完之后新问题来了,一起飞就头朝下炸鸡,感觉推力线不对,有哪位仁兄改过请指导一下在此谢谢啦!

网友A:
我的小小鸟也是被窝改成后推的啊挺好的,重心对么,还有就是起飞的时候压点杆应该会好点

网友B:
改后推没问题的啊,你把后推那电机安装座换个方向, 让电机在下面, 用7060浆 也碰不到机身的, 7060浆推力很足了,

网友:
学冲浪者,电机改角度

网友C:
明显桨装反了 推力不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小鸟也是被窝改成后推的啊挺好的,重心对么,还有就是起飞的时候压点杆应该会好点

我的一起飞明显头朝下栽,拉杆都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后推没问题的啊,你把后推那电机安装座换个方向, 让电机在下面, 用7060浆 也碰不到机身的, 7060浆推力 ...

我感觉是电机推着头朝下栽,感觉推力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桨装反了 推力不够嘛

浆没反

网友:
首先调好重心 然后电机推力线可以平推 或是下推一个小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小鸟也是被窝改成后推的啊挺好的,重心对么,还有就是起飞的时候压点杆应该会好点

给个你的图看下好吗

网友D:
我也是小小鸟,改了腰推的,飞行完全正常。电机往上巧格3度左右,这是我的做法

网友E:
我的小小鸟平着装的没有问题 可能是重心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小小鸟,改了腰推的,飞行完全正常。电机往上巧格3度左右,这是我的做法

给个你的图看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小小鸟平着装的没有问题 可能是重心问题吧

重心不是在炭杆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个你的图看下好吗

不方便拍照片,不过我的小小鸟和你的是一模一样的,呵呵,改的时候给木条开一个倾斜的曹,然后用手机下一个电子水平仪,进行测试,我的预计上翘3度到2度,结果最后出来是4-5度,呵呵,不过飞起来也很稳,就没有管他了。还有,我的小鸟中心在几乎二分之一处向前靠,不到碳杆,离碳杆估计还有3公分左右的距离,我觉得这个中心还可以,一旦重心调到碳杆处的话,头老是往下载,需要一直打升舵调整,所以你也可以试试把重心往后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方便拍照片,不过我的小小鸟和你的是一模一样的,呵呵,改的时候给木条开一个倾斜的曹,然后用手机下一 ...

好的试下吧

网友(2014-01-21):
重心不是在吗
重心如果在炭杆处,那重心绝对是靠后了。结果就是起飞就栽头,重心应该在机翼的前缘3分之1处

网友:
发错区了这是直升机区 固定翼要有推力线,你这个电机安装位置高要有一个向上的推力线

网友F:
发错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