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WC飞控解锁问题,望前辈给看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3-08-17):
飞控是MWC,遥控是飞梦公司的F6TB,就只差解锁了,刚才试了一下,没解锁成功,希望前辈们指导一下,在线等,谢谢!!

网友A(2013-10-27):
您好,您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给你说一个解决的方法,如果你用的是mwc的话,你先试试用挡位开关解锁,试试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估计是遥控问题。我用飞梦遥控器的时候,发现这个遥控器在油门控制杆拉到最低的时候,油门反而会有一个上升,估计是遥控器的问题。你可以试试,我是在遥控器下面加了点胶垫,1mm左右厚,就可以解锁了

网友A:
199261088我们有个小群,没什么人,不过还是可以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