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II发射机,电池盒哪里有卖?

楼主(2013-08-17):
JR9X-II发射机,电池盒电池漏液把电极片搞坏了,不知道这种
电池盒哪里有卖,或者怎么diy,或者那里有替代品,或者怎么修理一下,主要那个压片腐蚀了,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A:
换锂电,不要电池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锂电,不要电池盒

不好放啊,电池盒外形大小固定了。。。

网友:
某宝 搜:航模遥控JR-9X发射机电池盒
应该有搜到吧。

网友:
这个样子的啊。。。。

网友:
不要用这个东西,上网买镍氢电池组的电池,开始的时候我就用这个电池盒,飞机容易失控,电池接触不好,不信你用这个盒后开控用手拍控侧面,一拍控就重新开机了。呵呵

网友:
我换锂电了,记得有个闲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