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高手们 我的山狗用防水壳录.壳里就起水汽.然后录的 ...
求救高手们 我的山狗用防水壳录.壳里就起水汽.然后录的很模糊.怎么办?

楼主(2013-08-17):
求救高手们 我的山狗用防水壳录.壳里就起水汽.然后录的很模糊.镜头一圈全是..四周也有..怎么办?是封闭不严吗...

网友A:
不是潜水最好不要防水壳,即重还不好散热,如果是潜水用舌头掭一下镜片玻璃。

网友B:
外壳安装的时候放在大点的盒子里弄点氮气二氧化碳之类的纯净气体(非除了氧气和可燃气体)吹一下,然后迅速组装,或者安装的时候在外壳里放进点吸湿剂,或者保持使用环境温度高一些,避免狗热外壳冷的工况

楼主:
我主要是按在头盔上.....不下水用 我如果把 防水壳 钻个洞 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