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急的问题!,关于苏二七反扭

楼主(2013-08-17):
很急的问题!
2600KV的
电机
,5寸桨,56cm翼展的苏二七,为什么反扭的能厉害?就像个陀螺。一上天就转!!!怎么回事啊,我特意换的电机!
换了5030的桨还是反扭,很严重,不能飞!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电机的KV还是太低?急

楼主:
没图。。。图不重要,已经描述了 ,有没有人帮帮忙?

网友A:
没说电机多大的,电机大了反扭才严重,试试换小号的

楼主:
电机是朗宇2208,KV2600

网友B:
目测翼展小了,但是也不至于像楼主说的那样反扭这么大。。我原来的kt机都是60左右的翼展,用这个配置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C:
不应该是电机的问题,检查机翼和舵面是否变型

网友D:
翼展好小..做大一点..起码做到65

网友E:
副翼没调好吧,调一下。

网友F:
肯定是翼面等没有调好。我们模友以前飞这个85块的苏27都是用的XXD 2208 kV1800电机,GWS 7035桨飞的,速度不快但是非常灵活,能做出不少3D机才能做的动作。滚转确实是太灵敏了,轻轻一给副翼就能象钻头那样旋转,但是肯定不会跟楼主说的这样上天就自己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