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V控的选择(10C.14SG),请各位老手给个建议,或者说说利弊

楼主(2013-08-17):
新手刚入魔,平时玩朋友的天9.现在想自己入控。
考虑FUTABA10C或者是14SG,毕竟控以后换的机会不大可以长期玩。
FPV 航模摄影 比较感兴趣, 所以希望各位老师给个建议应该如何选择。
72 和 433 应该怎么选择? 考虑以后FPV的距离和稳定性。
如果以后用433 是不是14SG 会好点(毕竟是新出的控)?
(两个差不多价格,希望有经验的老师给个建议或者说说利弊,没有接触过FPV)
帖子翻了将近一个月 还是没给自己找到答案!

网友:
买14SG,一步基本到位,不能省这钱。

网友:
继续讨论 同问

网友A:
直接买14sg,我就是先买了10c,然后发现不行,换的14sg。
我说说问题:
72m电磁环境好还能飞远点,电磁环境不好,我700m失控过,原装72m配1410DP,晶体也是原装的。
另外10c只有8个比例通道,你只要设备一多,就绝对不够用了。尤其是多旋翼,很费比例通道的。
另外10c的软件啊,简直无语了,教练通道只能是sh,换都不能换。
另外现在切糕433什么的都能转接、模拟口连接,10c真没啥优势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14sg,我就是先买了10c,然后发现不行,换的14sg。
我说说问题:
72m电磁环境好还能飞远点,电磁环 ...

非常感谢,现在知道该如何选择了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B:
新手如果想快一点懂得关于曲线,螺距,混控以及控的设置知识,建议中文控,如天九、D10,配合增程433远航,不建议以上两种控
也许日本控的确好,但六年来我从未用过非中文控,以前用老天六,没啥设置的,后用天八天九,再到D10与D12,我感觉良好,没因为控而出过意外。
我现在的FPV主要用控就是D10与D12,直机也用D10
英文基础也不好,故对再好的英文控也没兴趣

网友:
如果打算使用433的话,用什么控都无所谓,只要自己用着顺手就行

网友:
用的futaba10chp,没不够的感觉,另外配了天地飞的8通2.4g的升级模块和433升级模块

网友:
其实两个控都是不错的控,14SG带双向传输功能,10C是单向的,但10C的高频头可以更换,方便72M和2.4G的,433的切换,这个就要看个人更喜欢哪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如果想快一点懂得关于曲线,螺距,混控以及控的设置知识,建议中文控,如天九、D10,配合增程433远航, ...

我也想FPV 控是华的D12S 请教你FPV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