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ade nano cp x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3-08-17):
小弟新入一blade nano cp x,原装的充电器虽有电源孔,但是没配电源适配器,原装的电源适配器得100左右,太贵了,所以打算弄个山寨的,但苦于不知道具体参数,只知道是6伏直流,不知道是多少电流的,所以请教各位兄弟下……好像和mcpx那个电源是通用的。知道的兄弟告知下啊  不甚感谢!

网友A:
9V直流电源应该就可以。

网友B:
充电器旁边有说明! 请勿超过6V DC, 1.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直流电源应该就可以。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源适配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旁边有说明! 请勿超过6V DC, 1.5A

那搞个6伏 1a的?你是用什么样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搞个6伏 1a的?你是用什么样的啊?

可以~  就是不要超过1.5A就行~~~我是用1拖6的转接线用专业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就是不要超过1.5A就行~~~我是用1拖6的转接线用专业充电器

6s转接线用充电器充么?我有b6 不过听说充的不太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