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围观车床和铣床

楼主(2013-08-17):
前辈们。是先弄车床还是现弄铣床? 有了车床是不是就能DIY铣床 还是有了铣床就能弄车床 这个问题很纠结 帮帮忙吧 急死了

网友A:
所以你连什么是车床什么是铣床都不知道。
另外,鄙视标题党

网友B:
感叹一下,,,,,,,,,,,,,,,,,,,,

网友C:
鄙视标题党

网友D:
没什么好鄙视的。不过LZ,搞一台合格的机床是没有那么简单的。单单一个机床导轨就要用到铣床、磨床、热处理,这不是一般DIY可以做到的。你可以参考老贴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 ... id=82141&page=1

网友E:
基本上 这个 很难!

网友F:
先车、后铣。 车床可以铣、铣床也可以车。车床铣比铣床车常用。

网友G:
大部分都是先车后铣的啊。车上手容易,铣的附件多。

网友H:
先车、后铣。 车床可以铣、铣床也可以车。车床铣比铣床车常用。
大部分都是先车后铣的啊。车上手容易,铣的附件多。

网友I:
车床,铣床尽量选用通用标准设备正规厂家生产就可以,如果自己搞单件生产成本高,质量不好控制烦太多。

网友F:
可以自制的。从车床入手。

网友J:
鄙视下,那么大点个东西有毛用!!

网友K:
先弄车床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可以自制的。从车床入手。
没看过这么小的车床,好漂亮

楼主:
鄙视标题党的朋友们 你鄙视个什么啊 我要是明白我要用这样的问吗 ?看看4楼一下的朋友说的。和你们说的 ,效果不一样,你是不是生下来就会,你学习了点东西就嚣张了吗?求求你们能不能低调一点!

网友L:
车床是机床之母啊,先上车床。。。。

网友M:
铣床用得多一些

网友N:
当然是有了蛋才有鸡。。。鸡是变异的物种。。。蛋是恐龙蛋。。。被雷打了。。。出了只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