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分析一下为什么震动这么大

楼主(2013-08-17):
650PRO机架,1147碳桨,挂狗台。

网友:
你换APC 1147试试排除法

楼主:
我的桨做了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桨做了平衡

碳桨 中间那个套子精度太低了。。。  还是换APC吧 `

网友:
碳蒋    就是这个问题了

楼主:
到XA订了APC,到了比较一下。

网友:
你说桨都做过平衡,所以桨的问题可以排除,换桨也许可以改善震动,但要想解决震动还需要另找原因。

网友A:
多少KV的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KV的电机啊?

电机是盘式的F4822-69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盘式的F4822-690KV

4822 690KV我用过  感觉震动很低啊~~先看看桨的问题吧 换副好点的看看  顺便可以看看4个单机是否在一个平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