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 4220电机怎么样?

楼主(2013-08-17):
想把我的f550电机全部换成4220 kv880的,上1038桨,4s5200电池。不知道行不行?主要是想增加航时。

网友A:
4220 KV880.基本不会有啥明显效果
X4108 380kv 6S电池

网友B:
kv880 能上4s么

网友:
正想换电机,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20 KV880.基本不会有啥明显效果
X4108 380kv 6S电池

我的是dji f550机架。上不了大螺旋桨哦,最大10寸的。你的380kv,螺旋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880 能上4s么

应该可以。我现在的是dji原装电机,2212,kv920的。在用1038的桨,4s5200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我现在的是dji原装电机,2212,kv920的。在用1038的桨,4s5200电池。

应该

楼主:
不要抓字眼。我现在是用dji2212电机,kv920,1038的桨,4s5200电池。一直都没问题。kv920的电机都可以,kv880,没问题吧?dji飞控有个特点,如果是平衡或者gps模式,油门推到一半,飞机就是不上不下,即悬停,不管3s,4s电池,都是悬停,估计6s电池也是悬停。说明这时候螺旋桨的转速是一样的。只要重量不过重就不会过载。

网友(2013-09-19):
你的F550起飞重量多少,用4S 5200电池飞行时间有多久?我刚进的F550,在头疼电池问题

楼主:
2500克。飞行8分钟,下来有3.8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