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下一下失控原因

楼主(2013-08-17):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k3MzUzNzk2==.html

http://www.xaircraft.com/blackbox/report.htm#2013_08_17_063958.460_70.1.08.48    LOG

网友A:
看黑匣子398秒开始,lz大舵量操作俯仰,然后333秒的时候机身有一次15度的后仰.336秒1号电机输出最低点12%,应该是飞控控制姿态回中,降低了1,2号电机的输出,
看黑匣子没看出什么问题,就是lz的近100%的俯仰操作让人感觉有点过激,其他的都还好,结合录像中出现的异响,是不是遇到传说中的堵转或者某个部分受不了大强度工作?

网友:
掉河里了???

网友:
太危险了

网友:
电机堵转了,前几天刚看到有个兄弟地面测试时发出的就是这个声音。没炸一算幸运,把配置报一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黑匣子398秒开始,lz大舵量操作俯仰,然后333秒的时候机身有一次15度的后仰.336秒1号电机输出最低点12%,应该 ...

这种情况需要换电机吗?

网友:
楼主应该报配置,感觉也是电机堵转。

楼主:
XA650 原装动力套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阿斌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阿斌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飞行到400m 后,出现2次短暂失控。SuperX 飞控记录下了这个失控的过程。但黑匣子只能记录遥控器接收机的输出结果。2.4G遥控器接收机的天线布局还略有讲究。这样可以避免在飞远距离后出现控制死角(即遥控器和飞机在一个方向飞远可能不会失控,当飞机旋转一个方向后,就容易出现失控情况。)

以上图是,Futaba官方提供的天线布局指导。

以下是本次飞行的飞行日志分析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