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抗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3-08-17):
我做的一个点焊机,机头点焊时,会发出巨大的火花,这个起火花的点与电脑
电机
驱动是(电气)直接联通的。外壳都接在一起了,绝缘隔离不了。直流电机的出轴带个减速分度盘,分度盘上是点焊头。上面有间断的差不多100A的电流瞬间流过,要不电脑死机,要不烧驱动器。有没有谁有妙招啊。电压很低的,不超过30V.就是电流大。

楼主:
还有,就是这样做过试验:换成三凌的伺服来驱动电机。伺服面板在点焊时,面板也会乱码,但伺服不会烧,能工作。电脑这边也死机的次数小很多。但好像也不能切底解决问题。

网友A:
分度盘上工件焊接地线要直接接焊机,再在电机外壳处单独就近下地.电脑与焊机的电源线分别取长些,在地上绕上十圈八圈的,可能会有效果,我以前是这样做的,另外电脑电源进线要有滤波器。

网友B(2013-10-10):
这不是抗干扰的问题了,电气未绝缘带来的电磁冲击,控制端电源一定要加专用滤波器,所有电机\开关等元器件的绝缘要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