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 【精灵 】配 【飞越双轴云台】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3-08-17):
1,我想换但是据说精灵原配的遥控器无法控制 镜头的转向。。。。。如果解决的话需要换遥控?有没有推荐的遥控?适合精灵的。。。。。。
2,如果不换遥控 就需要升级 精灵套件?然后再装云台 是这样吗?

如果二选一,选哪个比较好呢??????谢谢!

网友A:
华科尔D10或是换精灵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D10或是换精灵主板

看了几个帖子不是说华科尔D10 失控 啥的,

网友:
FUTABA  14SG  或者 T8FG
共同点是2者都支持 SBUS ,适合小精灵内部安装
14SG 控2900左右,最便宜原厂SBUS接收500左右, T8FG  1700左右,最便宜原厂SBUS接收800左右

网友:
不用换控,精灵原装控改下就可以了。遥控器背后有2个孔对应的是2个电位器,是预留用来调节云台俯仰和横滚的,可以把电位器改成开关。然后把飞越云台接在NAZA云台通道上。

网友:
飛越的無刷雲台當然也可以掛在精靈上面,如果堅持不換控可以參考http://www.dji.com/cn/how-to-install-the-phantom-upgrade-kit-cn/
改接收機、改控才能實現手動控制雲台俯仰功能

网友B:
借宝地继续问,飞越狗台和小精灵搭配真的好用么?除禅思外,其他的还有何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宝地继续问,飞越狗台和小精灵搭配真的好用么?除禅思外,其他的还有何推荐

飞越最具性价比。长丝 最高端。。。。其他好像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越最具性价比。长丝 最高端。。。。其他好像还真没听说过。。。。

好的,我研究一下,周六航模摄影发现没有云台的感觉太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研究一下,周六航模摄影发现没有云台的感觉太烂了

如果在看下信息加下企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几个帖子不是说华科尔D10 失控 啥的,

不会装不会设当然要失控,反正我N次穿云后打消了换14SG了

网友C:
建议安装PHANTOM升级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安装PHANTOM升级套件

装了DJI 精灵的升级套件是不是只能用DJI 精灵的3D 云台呢?飞越的也可以用么? 如果挂上后 比硬云台,大概续航时间减少多少。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借宝地继续问,飞越狗台和小精灵搭配真的好用么?除禅思外,其他的还有何推荐

很好用哦,我刚装好,你可以看一下帖子!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9673&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用哦,我刚装好,你可以看一下帖子!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967 ...

看起来好复杂的安装啊。。。。

网友E(2013-10-10):
我不懂如何把飛越雲台安裝到精靈上,可以重新貼上安裝教學帖子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懂如何把飛越雲台安裝到精靈上,可以重新貼上安裝教學帖子嗎?

看看我改的快拆结构

网友:
不差钱的话还是狗思+V2套餐,算下来2000左右买原厂云台靠谱。免去后顾之忧

网友F(2014-05-22):
这云台立臂电机怎么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