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关于无人机的问题

楼主(2013-08-18):
无人机与航模之间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A:
穷屌丝与高富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穷屌丝与高富帅。。。。

最好能具体点(现在我尚除于初学阶段)。

网友A:
都一样飞!一个是奥拓,一个是奥迪A8的区别!钱花哪,哪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飞!一个是奥拓,一个是奥迪A8的区别!钱花哪,哪舒服!

这是指价格方面。性能方面,如奥迪的百公里加速度远高于奥拓,无人机在那些方面强于航模呢?这是我主要想了解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目的不一样。
航模的目的就是“飞”。能飞就行,能不能带额外的任务载荷问题不大。
无人机的目的是“办 ...

受益匪浅,收获良多。以后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求教。

网友C:
无人飞行载具乃是指向借由遥控或者自动驾驶技术,进行科学观测及侦查等任务的飞行载具。与传统飞机相比较,具有操作成本低、运用弹性大及支援装备少等特性。无人飞行载具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数种:近距离无人飞行载具搭载5公斤以下酬载于低高度飞行5公里距离;短距离无人飞行载具则将飞行距离增加至20公里,以上两种常称小型无人飞行载具(small-UAVs)或者迷你无人飞行载具(mini-UAVs),更小的微型无人飞行载具(英文:Micro Aerial Vehicle,缩写:MAV)指翼展0.5米以下,飞行距离至多2km。战术无人飞行载具则至少具有20小时的飞行时间,视乎任务而订,升限至少达到5,486.4米(18,000呎)。——转自维基百科
某些高配置FPV其实也可以称为业余无人机,就看你喜欢怎么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人飞行载具乃是指向借由遥控或者自动驾驶技术,进行科学观测及侦查等任务的飞行载具。与传统飞机相比较, ...

谢谢,在我的印象里,无人机的可靠性方面应该比航模要高很多,因为其制造工艺及使用的材料、元器件都更专业和工业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在我的印象里,无人机的可靠性方面应该比航模要高很多,因为其制造工艺及使用的材料、元器件都更专 ...

FPV载机搞得好的话,也可以做到比较可靠的。还有,像那种只安装个图传,使用无功放的天6之类的,或者采用了像真机作为载机,都只能叫模型FPV。另外有一点,谈对象的时候,她问到你玩什么或者有什么爱好,如果你回答玩模型,她可能会对你留下一点幼稚的印象,如果你回答业余无人机,那么她就会认为是像摄影一样的技术,对你留下的印象会好一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V载机搞得好的话,也可以做到比较可靠的。还有,像那种只安装个图传,使用无功放的天6之类的,或者采用 ...

敢问“或者采用了像真机作为载机”,什么是“像真机”?仿真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敢问“或者采用了像真机作为载机”,什么是“像真机”?仿真机?

是指以现实中存在的机种为原型,按照比例制成的,叫仿真机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指以现实中存在的机种为原型,按照比例制成的,叫仿真机也可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