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换了转轴齿发现冋题,不知原因怎么办?

楼主(2013-08-18):
我换转动轴前齿,完后沒装头飞悬仃也还行!接下来我也沒拨jj电池,沒有关控电。jj拿在手中反过来装了头再飞,jj就不好控制一上一下就不正常飞了。请教大师指导特此谢谢了!

网友:
新手 猜的  定位器  舵机扫齿了

网友:
是不是还有其他故障没发现

楼主:
先感谢指教其他也沒发现什么,就是换轴齿肘候锁尾舵机通电不飞也抖舵换了新锁尾舵机就好了,完后头中罩没装飞悬停等多正常,降落后沒断电控沒关就装头罩,接着下面就出现上提情况!再问一下是不是最前面舵机叫定位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谢指教其他也沒发现什么,就是换轴齿肘候锁尾舵机通电不飞也抖舵换了新锁尾舵机就好了,完后头中罩没装 ...

我的120D02S全新买过来的时候尾舵就抖,不过不太影响飞行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