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个电机,请教下各位。。。。。。

楼主(2013-08-18):
本人想把手上的F550的电机升级下,看淘宝种类太多了,不知道选着哪一个,现在的电机飞一会就好烫,请教一下,是不是电机换了后,飞行时间能否增加呀?在此感谢各位了。。。

网友A:
有钱的话,就选TM。。。没钱的话。。就别换了。。原装的蛮好的。。毕竟换电机还要换电调的。。。貌似 听朋友说 Tm的电机 和 DJI电调兼容性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的话,就选TM。。。没钱的话。。就别换了。。原装的蛮好的。。毕竟换电机还要换电调的。。。貌似 听朋友 ...

是不是用了好的电机可以增加飞行时间嘞?

网友:
是不是用了好的电机可以增加飞行时间嘞?
那是必须的。  原厂电机效率不够所以非常热。 换一套 好的电机 载重 和 留空时间都会提升的。

网友:
其实如果原装电机热,可能因为现在的起飞重量已经超标了。

网友:
是热到烫手了么?
天气热的原因导致电机热也是很正常的。
F550限于轴距原因,已经不能换更大的桨,单靠电机提示扭力来提高效率毕竟有限。楼主考虑清楚再决定是否更换。650之类的飞机可考虑换大桨和稍低一点KV值的好电机。

网友:
6楼说的很对,建议适当减轻重量,每次飞行间隔>5分钟,让电机凉了再飞下一个起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了好的电机可以增加飞行时间嘞?

飞行时间其实和电机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好的电机用的线圈,磁铁的材料好点。效率也就是高个3%-5% 而已。但稳定性,震动方面要比一般的电机好很多。。。当然也不能用太差的电机。。

所以这里说有钱的话。是指如果有钱。就一步到位。省了折腾。。随便买个电机。要是震动,平衡问题。造成浪费可不值。。
还有就是电机和电调的搭配。。不是说随便一个电机都适应随便加一个电调。。搭配不好。会造成电机发热 效率下降。严重的造成震动,掉帧。这种问题。直接就炸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必须的。  原厂电机效率不够所以非常热。 换一套 好的电机 载重 和 留空时间都会提升的。

无刷电机的结构和理论已经非常完善了。。再好的电机。只是平衡, 稳定性,更好些而已。。效率的提高不过3%-5% 而已。。至于动力的提升,那是看线圈的圈数,绕向方式。但效率方面。提升不了多少的。。。

网友C:
无刷电机的结构和理论已经非常完善了。。再好的电机。只是平衡, 稳定性,更好些而已。。效率的提高不过3%-5% 而已。。至于动力的提升,那是看线圈的圈数,绕向方式。但效率方面。提升不了多少的。。。

这个我已经做了实际测试。  F550用NAZA  DJL2212 电机 1038桨 3S5200ma  用1987无刷挂狗2 。3.5V报警,慢速飞行时间为6分半报警。电机非常烫  用了另外的电机换了APC 1038桨, 还是这一套东西。慢速飞行时间是15分钟报警。电机温热。 请问我的测试和理论上有出入没有呢????(测试环境下午6点左右,是微风 GPS是绿灯 没有安装起落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已经做了实际测试。  F550用NAZA  DJL2212 电机 1038桨 3S5200ma  用1987无刷挂狗2 。3.5V报警,慢 ...

晕。你的实验不合格啊。。变量太多了。。

DJI 2212 最大载重2.5Kg话。。这时已经是超功率运作了。加上1038 的桨。。。和3s 。。
另外你用APC 的桨 当然了。。APC的桨的效率可是最高的。。加上电机KV 不一样, 电池S数不一样啊    这些都是变量啊

你用DJI2212 960Kv, + apc 1045桨 对比 TM2212 960Kv+ APC 1045 桨 在同等的S数下。才有对比性。。。。我做过类似AXI的电机对比 才提升1分钟而已。。
另外效率不是你这么看的。。效率是看电能转换成动能的比。。。

带空时间 还要联系到桨的效率(这个是大头),重量, 电池功率的因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已经做了实际测试。  F550用NAZA  DJL2212 电机 1038桨 3S5200ma  用1987无刷挂狗2 。3.5V报警,慢 ...

差别会不会有这么悬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