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客服

楼主(2013-08-18):
天7 熄火按钮不好用了  没反应

网友:
路过,咦,有帖。。。果断回复,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请问有设置以下功能吗
熄火设置直升机 固定翼 设置是不同的

不知道是个别控会还是原来就都这样。我的天9ii的蜂鸣器的声音很小。比天7小多了。导致每次定时器响警报的时候我都听不到。请问客服有啥方法能提高音量吗?这个应该不是技术问题吧。天7都能做到那么响。

网友:
天地飞还没倒闭哈,真是比猪坚强还坚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请问有设置以下功能吗
熄火设置直升机 固定翼 设置是不同的

天地飞还没倒闭哈,真是比猪坚强还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