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刷船壳的朋友请教一个关于玻璃钢和铜网的问题

楼主(2013-08-18):
刚巧弄到一些铜网,还算细腻的那种,想用其代替一层玻璃纤维布,作为玻璃钢的一个夹层,这样做出来的船壳在力学性能上会不会有所改善?有人试过了吗?

网友A:
第一点别的先不说如果铜网和不饱和树脂会发生反应致使不饱和树脂不能固化。其余令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别的先不说如果铜网和不饱和树脂会发生反应致使不饱和树脂不能固化。其余令当别论。

会这样吗?有空小面积尝试下

网友B:
您是想发挥铜网的什么特性呢?
保证船身强度和刚性有碳纤~耐碰撞要韧性有凯夫拉~铜网的发挥什么特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想发挥铜网的什么特性呢?
保证船身强度和刚性有碳纤~耐碰撞要韧性有凯夫拉~铜网的发挥什么特性呢?? ...

具体的还没想过呢 感觉比玻纤结实点,一定要说有什么用的话,貌似可以屏蔽电磁波 也方便设备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这样吗?有空小面积尝试下

模友你查一下有机无机玻璃钢技术问答一书就可以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友你查一下有机无机玻璃钢技术问答一书就可以找到答案。

非常感谢

网友(2015-03-28):
要铜网干什么,不吸胶

网友:
不好,我用不锈钢网试过,不能和树脂有效结合,稍稍受外力就分层了!!且对无线信号屏蔽。(我是用金属网做好船壳后在上面糊树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