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一水机大家帮我看看浮筒安装位置是否正确对重心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3-08-18):
新装一水机大家帮我看看浮筒安装位置是否正确对重心有没有影响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间距窄了点不

网友:
确定浮筒断阶在重心处。

网友:
好看,应该没问题

网友:
yin兄:

浮筒的前后位置可以了,调好飞机重心便行。
另建议:

(1)  浮筒间距较窄,在风浪中易侧翻。加阔可增
       加升降时在水面的稳定性。

(2)  橡皮筋的固定方法是先 II 后 X,这样可稳
       固主翼,并防止橡皮根在空中松脱。

陈伯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不过铝合金架子有点硬不好扳动

楼主:
断阶在重心前一点不知道影响大不

网友:
窄了一点吧,浮筒中心宽度应该为翼展长度的四分之一

网友:
感觉还不错啊。。

网友:
差不多呐!我的就这样装的,很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