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8G图传输出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2013-08-18):
请问5.8G
图传
输出电压是多少啊,红、绿、黄、白、黑哪两根线是输出啊?

网友A:
黑——GND
黄——VIDEO
.白——AUDIO 6.0MHZ(3P的接头没有音频输入,发射机自带MIC)
绿——AUDIO 6.5MHZ(3P的接头没有音频输入,发射机自带MIC)
2PIN线: 红——+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GND
黄——VIDEO
大侠白线和绿线里面的音频数值有什么不同吗 一个6.0 一个6.5各代表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