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子尾巴疲软 尾巴阳痿早泄 求各大神医救治

楼主(2013-08-18):
如题最近上了4.01版本小姨子一枚 装完后发现 小姨子 自选就 头晕 晃悠的 厉害 尾巴 疲软无力 无奈2天折腾毫无进展 故来宝地烦请各路神医 帮助诊断病因 尾巴感度 110 120就 有金鱼尾 刹车感度30 不过貌似加了 这项 也没什么反应

网友A:
我的小姨子控内的尾感度35软件内的尾感度25锁尾很好,个人感觉小姨子非常怕振,要想方设法排振才是。

网友:
LS少校和我450的小姨子参数基本差不多,感觉尾巴不是很硬,不过以我的调机经验也只能达到这个效果了。做普通3D动作基本能完成。

网友:
也行,锁尾基本上锁住了,打舵刹车感还挺强。但感觉有一点不太稳定,锁定率在80%左右吧。有时上电起飞锁的很好,一个起落尾巴不偏不移锁的很好,有时起飞后一个起落正转一圈(6分钟)。但这时降落重新上电自检就会好转,反正我也不在乎它自转,爱怎么怎转就怎么转吧,这种现象在20%左右吧。

网友:
多多炸鸡修机技术自然提升

网友:
尽管没有用过,学习小姨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姨子控内的尾感度35软件内的尾感度25锁尾很好,个人感觉小姨子非常怕振,要想方设法排振才是。

软件尾巴感度25? 不能那么低吧 另外您刹车感度是多少啊  补偿我都到-18了也没什么大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尾巴感度25? 不能那么低吧 另外您刹车感度是多少啊  补偿我都到-18了也没什么大效果

刹车感很好,刹的住停的稳。补尝?在哪里有补尝?

网友:
我的zyx閃藍燈不能自檢之前都好的突然間一直閃藍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感很好,刹的住停的稳。补尝?在哪里有补尝?

高级选项里的 螺距补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级选项里的 螺距补偿

噢--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