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搭配求老手解决

楼主(2013-08-18):
DJI原配 KV980电机配11.1V 电池 。我现在有22.2V 5000MAh 电池几块 ,那么电机怎么配 多少Kv合适 桨怎么选择 有好的推荐不

网友A:
我是新人。。你22F的是6S电池 所以电机要换成6S电机  电调要换支持6S的电调 大疆上6S一插包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人。。你22F的是6S电池 所以电机要换成6S电机  电调要换支持6S的电调 大疆上6S一插包烧。。

你什么机架?

楼主:
F550 换其他电机 电调 推荐

网友B:
铂金30A 4822 kv390 APC1447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铂金30A 4822 kv390 APC1447桨

F550还是别上1447的桨了。

楼主:
是互相打桨还是? F550上 有用22.2V 动力电的模友们 报下你们配置 以及飞行时间,小弟 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互相打桨还是? F550上 有用22.2V 动力电的模友们 报下你们配置 以及飞行时间,小弟 不胜感激

确定打浆不用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互相打桨还是? F550上 有用22.2V 动力电的模友们 报下你们配置 以及飞行时间,小弟 不胜感激

给你上一张1038的图片,你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上一张1038的图片,你看看就知道了。

F550上1038已经是极限了,1147完全不用想

而且那个推荐楼主用4822的人啊……4822不会太重型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你上一张1038的图片,你看看就知道了。

而且一个重点,6S 5000电池对于F550来说实在是太重了,建议楼主把电池拆成两块3S 5000用。

楼主:
学习了 感谢大家。F550 用22.2V 看来还是不现实啊 。高压就配低KV电机 ,低KV就配大桨,在f550上不适用。

网友:
只有换3s电池!!不然就机架电机电调浆全换

网友:
6S,要成名副其实血滴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且一个重点,6S 5000电池对于F550来说实在是太重了,建议楼主把电池拆成两块3S 5000用。

惭愧,我没有F550,这回复属于坑爹一族了

网友:
預估你得全換了才能用那6S電池,CP值太低了我想你因該也不會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