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知识求高手扫盲!

楼主(2013-08-18):
本人刚入魔不旧,一直用b6
充电器
,刚刚充电器并联充两个3s 11.1 2200的
电池
设置平衡充是 2.2a 6s 22.2v 。没冲多会就断电了,判断是电源适配器烧了。请问是不是电流设置得太大了?
我看淘宝上有6联充的板子,那种是不是不适合这种电源适配器充电?需要电源大电流,如果是汽车蓄电池是不是可以?不知道汽车蓄电池的最大电流是多少?或者 现在性价比高的充电器和充电电源用哪个合适?
能同时冲3个 3s 2200 的电池,是怎么一个方案呢???求高手解答 谢谢

网友A:
并冲板充两个3S,充电器上面也应该设置3S,怎么会是6S……

网友B:
相同电池组并联电压不变!你初中物理没及格?断电不是烧了。是平衡端电压错误。只检测到前面的3S 后面的3S没有检测到电压。充电器报错。B6的话是串充,用并联比较好 放电端并联 平衡头并联。当3S2P来冲 B6不是对单片电池独立充电的 但是可以单片独立放电 所以 2S冲冲还行。越多 效率越差。平很时间越长。

网友C:
设置1.5a 6s b6充电器

网友D:
LZ先要搞清楚你用的是并冲板还是串冲板,才能设置B6,要不然不能正常充电,不会烧
但B6最好只充一块电池,

网友E:
串联改变电压,并联不改变啊……初中物理啊哥……

网友C:
B6串充不靠谱发热太大还是同楼上所说冲一块安全

网友F:
你并充6s啊。并充3s才对

网友G:
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