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射!射!看你还射不射?

楼主(2013-08-18):
XA老款 2212/2215电机嫣然已经成为弃婴,连可靠的桨都无处寻觅。
更换朗宇2216/3mm电机轴后,XA的这老电机总算废物得到了利用。

网友A:
第一幅图那个电机后出轴居然是用热缩管限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幅图那个电机后出轴居然是用热缩管限位的?

倒装电机,那地方不受力,只需简单限位

网友:
改的不错,盘活资产。

网友B:
原装桨不就OK吗?这电机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桨不就OK吗?这电机还凑合

做工很好,无奈桨射怕了

网友C:
怎么装的电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装的电机轴

直径一样的换上就行 最好买带卡簧槽的那种 我这个没槽只能另想办法

网友:
变废为宝了……

网友D:
***   头在螺纹处,夹持力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D:
***   头在螺纹处,夹持力大打折扣

换了加长电机轴的

网友E:
楼主上个更改过程的图片吧!一起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上个更改过程的图片吧!一起学习下!

砸出老电机轴 砸入新电机轴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卡簧那里,我买的轴没有卡簧槽,还有一种有槽的电机轴可以换
某宝上搜“TowerPro系列外转子电机轴(升级版)(长62mm 轴径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