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狗台问题

楼主(2013-08-18):
朋友新到手的狗台通电后亮的是黄灯
云台
没反应
电机
也不工作.....怎么回事儿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A:
狗台还有灯?不清楚额~等高手回答

网友B:
开始都是黄灯等个大概30s变成蓝灯闪就好了。
如果还不行就刷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C:
把狗装上,通电后不要动,云台会自检,黄灯的话应该是晃动了,自检没过。

楼主:
哦哦 那我试试去

网友D:
通电后保持平稳一段时间,就变蓝灯了,期间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