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发连线的问题

楼主(2013-08-18):
双发机电调和接收是简单用y线连吗?还是两个通道混控呢?两个电调接收机能识别吗?还是有别的辅助设备?

网友A:
混控。如果是FUTABA 8FG 的话,可以自定义通道,3通道为油门,J3 。另一个通道你接在6通道。那么你可以直接将6通道定义成油门通道,J3。就是这么简单。无需设定混控。还想请教楼主用什么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如果是FUTABA 8FG 的话,可以自定义通道,3通道为油门,J3 。另一个通道你接在6通道。那么你可以直接 ...

Kds固朗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两个电调的信号并接在油门通道吧,如果不需要差速控制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两个电调的信号并接在油门通道吧,如果不需要差速控制的情况下!

这样 油门校准有时候会通过不了。

网友:
学习多旋翼的校准方法,并线之前把油门行程校准完。

网友:
你好双发前拉电机安装有什么要求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