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防水壳防起雾的技巧

楼主(2013-08-18):
防水壳有雾气的原因是  gopro装到壳子里面就进入到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gopro开机后温度升高 机器里面的水份开始蒸发 在水下 水的温度低于防水壳内的温度 水蒸汽凝固

如果没有干燥剂
把gopro和防水壳在太阳底下晒个10分钟
晒过以后 gopro就要放在防水壳里面  避免水汽再次进入到机器里面

网友:
。。。。比较蛋疼的方法,还是放干燥剂来的实在

网友:
放一小片干燥剂就行了。。。如果嫌原装的太贵 , 到某宝搜替代品就行了。。

楼主:
摄像器材 属于精密仪器   保持干燥是必须的
到用的时候再祛湿........

用干燥剂是个应急的法子

自然点会更好

网友:
我用的是游泳镜防雾喷剂,喷了等它干了再套机器

网友A:
楼主明显是没有潜水经验的人! 防水壳为什么能在水下40米还密封呢? 全靠那个O圈。
难道你把O圈放在太阳下面暴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明显是没有潜水经验的人! 防水壳为什么能在水下40米还密封呢? 全靠那个O圈。
难道你把O圈放在太阳下 ...

我不会游泳  但是我的狗经常下水

晒个10分钟肯定没有问题   只要你使用恰当  一个月晒一次足矣

下水次数多了  我还在 o圈上  抹点油

网友:
我的经验是下水之前,用吹风筒吹吹防水壳内,最大限度把里面水份吹走...从面防起雾.

网友B:
我还在 o圈上  抹点油    LZ要确认抹得是撒油  小心怀孕生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 o圈上  抹点油    LZ要确认抹得是撒油  小心怀孕生孩子

肯定不是印度神油  机油 菜籽油
电筒0圈上用的 行吗

网友:
o圈上用凡士林最好。随便塞点纸巾都可以吸潮了。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复制粘贴请勿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