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一只FBL头备用!

楼主(2013-08-18):
飞了段时间DFC后认为还是FBL相对合适些,炸机的话也便宜些!
前段时间YT出了新款横轴和轴承,手上正好有一对全新的冰人大桨夹,就入了些YT的FBL头子配件,装一只FBL头备用!
冰人出的这款大桨夹真的不错,摇臂是分离的,炸的话只能把摇臂炸坏,YT原来的如何,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吧,就不多说了
上图:
先来所有零件图:

需要用到的工具、螺丝胶、润滑油、雷虎的止推轴承专用油

所有零件全部拆散:

装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不方便拍照,只有装完了的照片了:

网友:
很精致漂亮~  赞一个!

摇臂看样子也挺结实的,能起到易损的作用吗?

网友A:
漂亮~不知成套的FBL,冰人和7075哪个略胜一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不知成套的FBL,冰人和7075哪个略胜一筹?

用过冰人成套的,很不错哦!
没用过7075的,无法评价!
还是比较喜欢YT的,所以基本还是以YT为主!

网友:
这个确实越来越好了

网友:
看着这货不错

网友:
为什么dfc炸鸡贵一点呢

网友B:
没米的话,飞越的FBL也可以用,1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米的话,飞越的FBL也可以用,150+

飞越的我也用过,一般情况下还是不错,特别是练习用,但飞久一点就很多虚位了,飞起来手感也不行了,如果进一步练习的话还是换掉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的我也用过,一般情况下还是不错,特别是练习用,但飞久一点就很多虚位了,飞起来手感也不行了,如果 ...

就是。飞越的东西大部分也就是针对练习时候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FC炸鸡,会直接炸坏舵机,FBL有球头连杆缓冲,

用易损舵机臂呗

网友:
请问用FBL头的话,主轴也需要换吗?与DFC的主轴通用吗?

楼主:
FBL头不能用DFC的主轴,只能用FBL的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