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固定翼电机安装

楼主(2013-08-18):
大家好   双发3d固定翼电机安装有什么要求?

网友A:
问的在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的在详细一点!

双发电机安装拉力线

网友:
解释一下什么是“双发3d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了一架:两个2212KV1400电调并联共用一个2600电池。电机尽量靠中心安装,用不用正反桨都可以。前期飞 ...

你好请问电机怎么装的有角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了一架:两个2212KV1400电调并联共用一个2600电池。电机尽量靠中心安装,用不用正反桨都可以。前期飞 ...

这样大家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了一架:两个2212KV1400电调并联共用一个2600电池。电机尽量靠中心安装,用不用正反桨都可以。前期飞 ...

一个电调带两个电机工作很不稳定的,电机转速力矩都不一样的当然难飞了!
最好俩电调!
新电机还好点,电机老化了,差距就显现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双发双电调一个电池,电机安装平直向前没有角度。实际上整机都是别人不要的AK54 和1.4米塞斯纳,头全炸 ...

多谢

网友:
我觉得双发的电机反扭应当尽量让其抵消,飞机才好飞

网友(2013-09-21):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2014-07-09):
呵呵说的这么详细

网友(2021-06-20):
双发固定翼飞机,用正反桨,可以不要右拉角,但原有的下拉角还是妖保持的,改变会影响拉力线。至于双电机配双电调,一块电池供电,这是常规。至于电机差速控制,本人做过,除转向灵活,其它没有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