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模拟控,希望便宜好用又耐用。

楼主(2013-08-18):
用坏2个模拟控了,共同的问题是电位器不耐用,到最后都是中点乱跳,甚至通道间互相干扰,自动混控。

1、最先买的是一款迪乐美的模拟控(自带G3.5/G4 USB硬件狗)。只能用于G系列,摇杆手感很硬,较差。

2、后买的是天地飞72M FT06-A 遥控器 + 凤凰USB硬件狗。去掉遥控器的天线和RF板和晶体当模拟控。摇杆手感尚可。就是电位器不耐用,更奇怪的是现在油门通道会干扰到升降通道,我是美国手,这两个通道是左右手分别控制的,遥控器的电位器硬件上也是互相分开没有牵连的,但为什么会干扰,真的想不通。

请有经验的模友推荐一款模拟控,希望便宜好用又耐用。。。呵呵。。。

网友A:
嗯 华科尔D10吧。反正以后不用买控

网友B:
現在的商品 可能在銷售成本問題之下 找到適合的就得等等~
有款在淘寶那裡 有個9通的 可以參考下~
或是等待 廠家新作商品出現~

网友C:
买几个电位器备用吧,毕竟本来电位器就是磨损的东西

网友:
除了電位器之外 旋鈕也是 開關\手柄組件也會磨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华科尔D10吧。反正以后不用买控

嗯,谢谢,不错的选择,还是4旋翼承的,手感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商品 可能在銷售成本問題之下 找到適合的就得等等~
有款在淘寶那裡 有個9通的 可以參考下~
或是等 ...

呵呵,做模拟控6通就够了,9通有些浪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几个电位器备用吧,毕竟本来电位器就是磨损的东西

呵呵,遥控器的配件很难单独买到的吧。

网友:
至少要8通獨立控制的 開關3位置 及開關旋鈕通道 要能任意設置位置~

网友D:
LZ大大不是已经很厉害了吗我记得?肯定有更好的控了吧为啥不用控来练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大大不是已经很厉害了吗我记得?肯定有更好的控了吧为啥不用控来练模拟?

呵呵,不厉害呢,自信的是比较少错舵炸机了而已。
我的DX7控也不是潮流的,感觉用真控来玩模拟还是有些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厉害呢,自信的是比较少错舵炸机了而已。
我的DX7控也不是潮流的,感觉用真控来玩模拟还是有些不 ...

奥原来如此~~ 那样就还是攒一攒入新控吧,DX7正好可以退役下来玩模拟~~ 要不为了玩模拟专门入个初阶控还是有点不太经济啊,个人觉得~~ 不过一定要入的话,听说D7(没有E)是全轴承的手感和D10类似,功能的话玩模拟也够用了吧。或者就天6换电位器+增加轴承?这个我也不是很懂呀动手能力还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厉害呢,自信的是比较少错舵炸机了而已。
我的DX7控也不是潮流的,感觉用真控来玩模拟还是有些不 ...

LZ谦虚啦,看过许多LZ的帖子、视频,感觉像LZ这样有计划、认真、又能持之以恒的精神真的是很难得呢~~佩服

楼主(2013-10-11):
再次谢谢各位推荐。

最终入了华科尔DEVO7,260米不带接收。技术不咋地,这已经是我买的第三个模拟控了(不算真控),真是火坑呀。

改装:
1、把里面的电池和充电接头稍改一下,用12V DC火牛直接供电。
2、遥感偏硬,把弹簧拉长一点。四轴承的,手感堪比我的DX7。

这个遥控器比天地非的6通在材质和做工上要好很多很多。五星推荐DEVO7性价比极高的模拟控。

网友(2013-12-15):
引用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推荐。

最终入了华科尔DEVO7,260米不带接收。技术不咋地,这已经是我买的第三个模拟控了( ...

DEVO系列确实手感和性价比结合的很到位

网友:
這套可以試試...借用台灣賣場商品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