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了!新手新450机EBAE V2求教!谢谢

楼主(2013-08-18):
450机机已经装好了!请教老们们!控里的(D10控)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怎样设置合适!例如正负螺距11度的话在E8里面对应的数值是多少呢?谢谢

楼主:
进来的都说说啦!

网友A:
建议你看下泡泡的帖子,相信你会有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下泡泡的帖子,相信你会有收获的。

帖子看例了很多遍了!就是想了解详细清楚点!

网友B:
这样都不好说!比如十字盘增益和修正灵敏度就用出厂默认值试飞,再通过自己的手感慢慢调!

网友C:
正负螺距的角度,配合螺距尺实际通电测量以后设置出来的,没有标准值,用设置卡配合螺距齿试,直到调成你要的参数为止。

网友D:
fmod0:油门0-70-90螺距L:-5%,M:55%,H:100%
fmod1:油门 0-50-90;螺距L: -10%,M25%,点4:65% H:100%
fmod2:油门80-75-80;螺距-100  0  100,

仅供参考,我的是450,6s动力,每个机的状况不同,你要根据自己需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都不好说!比如十字盘增益和修正灵敏度就用出厂默认值试飞,再通过自己的手感慢慢调!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负螺距的角度,配合螺距尺实际通电测量以后设置出来的,没有标准值,用设置卡配合螺距齿试,直到调成 ...

OK!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fmod0:油门0-70-90螺距L:-5%,M:55%,H:100%
fmod1:油门 0-50-90;螺距L: -10%,M25%,点4:65% H:10 ...

谢谢详细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