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多识广的进,这是什么电池?

楼主(2013-08-18):
朋友给了两块电池,但不知什么电池,用万用表量了下电压 才3~4V左右,扣开上盖发现里面有三个小口,请见知情者科普下
下面上图

网友:
应该是蓄电池      1/3

网友:
就会铅蓄电池,中间那几个圆孔是用来添加硫酸的

网友A:
标准的6V免维护铅酸蓄电瓶,每一个气孔代表2V的一个电槽。

顺便给你个提示,这电瓶正常电压6V,按你测量出的电压看这电瓶已经过放电了,就算能再次充电电池容量也会下降不少的。
还有看起来你这是两块6V串联起来当12V用的,这种用法多见于楼宇对讲的不间断电源。此类电源所使用的电瓶基本都是最次的那一类,容量跟寿命都不长。

网友:
楼主无聊逗大家玩,还真有人回答了。呵呵

网友:
盐酸电池,家居监控用的~

网友:
电瓶车也用

网友:
这个是6V 电瓶。 用在消防通道的 应急灯里面的。

网友:
电瓶  是铅锌的还是鏻酸铁的 就不知道了

网友:
铅酸电池

网友B:
楼主航模都会玩!不相信楼主不懂!

网友C:
6V 4Ah电瓶,3个单元串联的,每单元2V,你这已经亏电了,赶紧充吧

网友:
蓄电池  ,好像也可以叫电瓶

网友:
这个是所谓的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网友:
觉得就是普通充电手电里面的电池~

网友:
PB   单片2V  貌似初中普及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6V免维护铅酸蓄电瓶,每一个气孔代表2V的一个电槽。

顺便给你个提示,这电瓶正常电压6V,按你测量 ...

,这么说充满了容量也不大了?还打算用来做外场电池包呢,也不知道容量有多少,不过这个是加硫酸的,家电硫酸会不会恢复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航模都会玩!不相信楼主不懂!

兄弟,航模和这个电池没大关系吧,朋友知道我玩航模需要外场充电,这电池是朋友翻出来让我试试能不能用呢。头一次见这种能加硫酸的电池啊,。也不知容量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6V 4Ah电瓶,3个单元串联的,每单元2V,你这已经亏电了,赶紧充吧

恩,谢谢啊,我赶紧冲下

网友:
免维护电池里面是种胶质啊!一般的蒸馏水加进去没效果的!!看样子只能做4V电池用了

网友:
好像充电式手电筒电池

网友:
小型核反应堆……

网友:
固态铅酸电瓶嘛,6伏的。你有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充满了容量也不大了?还打算用来做外场电池包呢,也不知道容量有多少,不过这个是加硫酸 ...

铅酸电瓶过放电后其铅板会出现硫化现象,影响铅板跟硫酸的反应面积,简单说就是蓄电量会下降,这不是加啥东西能解决的,当然电瓶修复的办法还是有的,不过你真的打算给这加起来不到40块钱的东西用?
还是之前说的,这个电瓶一般都是楼宇对讲里用的,为了节约成本大部分品牌用的都是很次的那种。
你可以看看电瓶外体上的标识,上面有容量标识,如果你这电瓶连标识都没有的话。。。
恭喜你,你得到就是那种传说中厂家定制的专用电瓶了,标准容量应该是4.5A,实际容量有2A就不赖了。

网友:
摩托车启动电池
没电了

网友:
铅酸蓄电池

网友D:
樓主不要花時間在這電池上,我以前玩過很多次( 大約有30個),試過加流酸電池液或張舊的電池液全換過,又試過用小電流及大電流充,都不能起死回生,最後都是往垃圾站裡.

网友:
这是铅酸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瓶过放电后其铅板会出现硫化现象,影响铅板跟硫酸的反应面积,简单说就是蓄电量会下降,这不是加啥 ...

看了下,上面还真没有标签,容量也太小了,看来不适合做外场电池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不要花時間在這電池上,我以前玩過很多次( 大約有30個),試過加流酸電池液或張舊的電池液全換過,又試過用 ...

谢谢建议啊,还打算拿来做外场充电包呢,不折腾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