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 给力固件 一直显示油门摇杆未复位怎么办

楼主(2013-08-18):
手贱 调MWC弄了下 行程设置
现在开机油门打到最低还是显示未复位
无法进入菜单了~~晕
要重刷吗??

网友A:
美国手?开机好像默认日本手,把升降拉到底就可以开机了,完了再重新设置下操作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手?开机好像默认日本手,把升降拉到底就可以开机了,完了再重新设置下操作模式

已解决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