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NAZA GPS模式悬停转向会飘的原因

楼主(2013-08-18):
今天终于不下雨了,赶紧把V1取下换上V2,以前一直认为GPS模式悬停转向会飘是V1和V2 GPS配合不好造成的,接电,读取设定,全部正常,再花17分钟将6S 5200*2充电完毕,到楼顶起飞了,预热比预想时间短,起码比V1快了很多,大概一分多钟就可以了,今天阴天,GPS比晴天定位慢点,一直在慢闪一下绿灯和慢闪两下之间徘徊,算了,将就吧,起飞,很稳定,前后左右航向正常,飞个航线也很流畅,我的感度全部设定为150。最后测试GPS模式悬停转向,原来我发现会飘的原因不出在机子或飞控上,原因在于GPS的信号上,当慢闪一下绿灯的时候转向,机子也会飘,不过幅度很小,飞控很快就把机子控制住抑制漂移,但是,只要机子一动,马上就会变为绿灯双闪,就是说信号变弱了,当信号都是绿灯双闪的情况下,无论左右转向都会出现漂移,而且还有规律,向左转,机子就会向右后方飘,向右转,机子就会向左后方飘,百试百灵!从3.11到3.14这三个版本都试过了,还是会飘的,不过有时候机子在空中,飘的幅度不太容易察觉。朋友们,机子和飞控没有问题,问题在于GPS信号上,不要再纠结了!

网友:
有点同感  我 晚上去试鸡鸡。。漂的没那么明显。。难道白天空军活动多吗。。要是活动多事先也要在论坛里给我们说下情况啊。。大家好晚上飞、。

网友:
看来我的判断还是正确的,一直都以为是正常现象!!

网友:
是的其实玩依赖GPS的飞行器还是需要开阔地,无干扰的才能爽飞!

网友A:
單閃綠燈不是GPS模式嗎? 雙閃綠燈GPS模式有摇杆不在中位!跟訊號強弱好像沒有關係唷!
訊號差的話因該是閃紅燈吧! 單閃紅燈、雙閃紅燈、三閃紅燈
樓主請問您是用什麼電池、充電器17分鐘充電完成、好猛、三顆電池輪番上陣可以玩一整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閃綠燈不是GPS模式嗎? 雙閃綠燈GPS模式有摇杆不在中位!跟訊號強弱好像沒有關係唷!
訊號差的話因 ...

GPS下的确是没有红灯出现,信号良好,不过当绿灯双闪的时候的确会转向漂移,不知道是不是提示说飞机正在转向,停下来过一段时间又会变为绿灯单闪。我用的是PL8,40A充电,两个5200很快就充好了,一个的话8分钟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GPS下的确是没有红灯出现,信号良好,不过当绿灯双闪的时候的确会转向漂移,不知道是不是提示说飞机正在转 ...

好像DJI的说明书里没有单双闪和GPS信号强度有关吧?楼主猜的?
想问问楼主操控的时候是一指禅还是二指夹?

网友A:
剛看了一下PL8果然是神器 您因該不是使用平衡充電的方式吧!
平衡充電好像沒辦法大電流充電!

网友C:
暴力充电啊,比放电还快,有没有影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暴力充电啊,比放电还快,有没有影响电池

电池只是有点温度而已。其实不要过冲过放,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DJI的说明书里没有单双闪和GPS信号强度有关吧?楼主猜的?
想问问楼主操控的时候是一指禅还是二指夹 ...

呵呵,我也只是猜的,哈哈。不过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定住的时候,绿灯单闪,转向就会变为双闪,但不一定,有时候转向也是单闪,那个时候转向就不会漂移。我是一指禅呵呵。22分钟真够呛,不建议老年人参与,毕竟我也是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也只是猜的,哈哈。不过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定住的时候,绿灯单闪,转向就会变为双闪,但不一定 ...

是不是电机干扰,GPS,架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單閃綠燈不是GPS模式嗎? 雙閃綠燈GPS模式有摇杆不在中位!跟訊號強弱好像沒有關係唷!
訊號差的話因 ...

还是兄弟明白,我刚去截图发现您这已经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剛看了一下PL8果然是神器 您因該不是使用平衡充電的方式吧!
平衡充電好像沒辦法大電流充電!

pl8可以大电流并且是平衡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也只是猜的,哈哈。不过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定住的时候,绿灯单闪,转向就会变为双闪,但不一定 ...

技术不能带有半点想当然哦!
双闪绿灯的原因是因为你动杆的时候造成不在中位而已。
你可以尝试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也只是猜的,哈哈。不过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定住的时候,绿灯单闪,转向就会变为双闪,但不一定 ...

我也是一指禅,你应该老不过我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一指禅,你应该老不过我的,哈哈哈

老年人更懂得慎!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能带有半点想当然哦!
双闪绿灯的原因是因为你动杆的时候造成不在中位而已。
你可以尝试看看

嗯,推杆就会有双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8可以大电流并且是平衡充

嗯嗯,很快的说!4个5200MAH一起冲更爽!不需要漫长的等待了!

网友E:
充电器很牛啊。3S的话4块同时充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很牛啊。3S的话4块同时充多久呢?

我估计,容量相同的话,3S充电时间只需要一半,4分钟搞定!不是显摆地说,充电器这东西,还是买好一点吧,不然重复投资耗费财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估计,容量相同的话,3S充电时间只需要一半,4分钟搞定!不是显摆地说,充电器这东西,还是买好一点吧, ...

會不會充的快放的也快呢?我 3s 5200mah 5.2A 充電約50分鐘~70分鐘完成充電飛7分鐘沒電報響、
使用1A充電3~4H但是卻可以飛8~9分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充的快放的也快呢?我 3s 5200mah 5.2A 充電約50分鐘~70分鐘完成充電飛7分鐘沒電報響、
使用1A充電 ...

小电流充电当然会比大电流充电来得饱满。不过等那么长时间还不如快点投入飞行来得爽快呵呵。

网友F(2013-10-16):
    我也来说几句:大家都反映转向会飘,并且都归结到GPS信号不好上,我认为这种说法欠妥,现提出来我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1、GPS什么情况下算是信号不好,不知大家的标准是什么,个人认为6颗星以下可以称为信号不好。
2、为什么微微一转向就会信号不好呢,不至于硬件就这么差吧?也许真的象传说中的大疆的GPS天线就是用的几十元的货?
3、6颗星以上定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在OSD显示9-11颗星还是叫信号不好吗?那同样转向还是要飘,这说明什么问题?
4、机身转向会造成机身微微偏斜,由于动力等各方面原因这是正常的,但陀螺应该很灵敏的感知这种偏斜并反馈给飞控,同时GPS亦可测知飞行器位置有变化,飞控应立即予以纠正,但遗憾的是这些动作都没有做。
5、现在很多人都存在这种现象,看来不是个例了。
     因此本人从直观想象,大致可归结于以下几个原因:
1、GPS质量不好,不能测出微小变化,影响飞控不能立即做出反应
2、陀螺质量不好、灵敏度欠差,同样影响飞控不能立即做出反应
3、飞控程序设计有缺陷(或者叫BUG)不能立即处理GPS和陀螺反馈的信息(建立在此二者都是高质量的前提)
     不知还有什么原因没有归纳进去,望模友们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老年退休闲来无事瞎发表几句谬见,见笑了!请高手斧正

网友:
原来如此,多谢楼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来说几句:大家都反映转向会飘,并且都归结到GPS信号不好上,我认为这种说法欠妥,现提出来我的 ...

前辈,问题研究的很深。官方说法“天气,干扰”
个人愚见,gps问题 ,如果软件问题能处理好的话,大疆会马上处理掉,但如果是硬件问题,涉及到成本。我相信它们会无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辈,问题研究的很深。官方说法“天气,干扰”
个人愚见,gps问题 ,如果软件问题能处理好的话,大疆会 ...

成本是很重要的一点,再说同样一个飞控有飞的好的,有飞的不好的,机架动力差异很大,所以飞控质量和选料很关键

网友:
天啊,总能看见有模友连说明书都没搞清楚就出去飞。。。要说这产品质量,大概真算是不错了吧,否则。。。

网友:
大家讨论很热烈,学习了。

网友:
看来我不用调imu了~~一直以为是imu没调好的缘故

网友:
顶帖,看着大家讨论开心呢

网友:
GPS也是机器的一部分!!!

网友H:
充电可以按40A来冲电啊?电池挨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充电可以按40A来冲电啊?电池挨的住??

可以啊

网友I:
你好!V1不是都升级到3.1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V1不是都升级到3.16了?
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