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固件电源模块过热导致不能校准

楼主(2013-08-18):
V2升级到3.16,校准的时候说模块过热,一直不能校准,不停地提醒过热,到底3.16还让不让人用啊?不能校准谁会去飞呢?

网友A:
冷一会吧 。我V1升级3.16   也有提示  冷一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一会吧 。我V1升级3.16   也有提示  冷一会就好

唉,我已经是自己已经冷却下来了他还没能却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我已经是自己已经冷却下来了他还没能却下来。。。

降到3.14去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到3.14去看下

已经刷回3.14了,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刷回3.14了,正常了!

你这控要求高。。估计生产的时候里面放黄金了

网友B:
降下再升回V3.16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下再升回V3.16試試

已经确定是行不通的,通电连接参调软件升级断电再上电一气呵成,不超过3分钟参调就说过热啦,悲催。。。难道要用冷气一直吹着降温?今天室内27度,不高吧?电源BEC也不发热啊,还是凉的。

网友:
和我遇到的现象一模一样啊,顶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是行不通的,通电连接参调软件升级断电再上电一气呵成,不超过3分钟参调就说过热啦,悲催。。。难 ...

我升V3.16也出現過一次、就按照提示等個五分鐘後就好了

网友C:
您好,这里的温度条件不单单是指室温,而是主控内部的温度;主控会自动判断是否需要冷却,您只需要按照提示进行操作即可;

这个提示以前版本也有,只是以前的调参软件在点击窗口上的确定按钮后提示会自动消失,因此有些客户不理睬提示,就会出现每次飞行都需要预热很久,

为了避免长时间的等待温度就绪,新的调参对这个进行了限制,提示窗口会一直存在,直到满足温度条件;如果您不理睬该提示,等待一定时间(会比较长)后也能校准结束;

建议您只需要按照提示进行操作,这样飞行时,等待温度就绪的时间就会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这里的温度条件不单单是指室温,而是主控内部的温度;主控会自动判断是否需要冷却,您只需要按 ...

谢谢指引!回去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