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精灵的电机需要润滑保养么?

楼主(2013-08-18):
入精灵快3个月了,就刚买回来的时候飞过一次,现在2个多月过去了,再拿出来飞是否需要给电机保养一下?如果保养的话用什么润滑(不要想歪了)保养?求高人指点!

家里有瓶这玩意,不知道可以用么?

网友:
听说是不需要的......吧,而且转动的是轴承吧,难道你要开马达?

网友:
貌似不用啊,这个真心没听过

网友:
LZ 你那瓶好像是油性去污的喷剂吧。。不是润滑油吧。。。。。一般摩擦件的润滑。WD40 就行了,还能去污。。。电机的润滑还是用轴承润滑油吧。带粘性的那种。

网友:
WD40伤胶件

网友:
WD40慎用,会是塑胶脆化,程度不详。润滑还是了解了其对塑胶的影响后再使用。

网友:
电机不用保养。重摔过,感觉转动不流畅,确认不是轴的问题后,可以换轴承。换轴、轴承,一般自己都可以做。

网友:
好的轴承出厂后就不能上油了,上油就报废

网友:
不用。有问题就换轴或轴承。

网友:
不需要上油,等到电机运转时有异音、或者是用手指捏住轴心左右摆动看看、间隙过大才需要更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