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YS-X4让我飞了2个电池,第三个爽炸,求零度寻找炸鸡原因

楼主(2013-08-18):
今天和往常一样,来到以前常飞的地方去飞,前两个电池飞的好好的,没有问题;第三个电池采用GPS自动悬停模式飞行了一会,六旋翼就飞到高速路上去了,大多准备飞回草地,回来了一定的路程,结果似乎没有办法操作,突然就往下掉,到了一看,就发现一侧的支臂损坏严重,脚架断裂一边,由于是高速路上没有拍照片,捡到草地上拍的。本来这个电池可以飞11分钟左右今天飞到3:40多秒的时候就炸鸡。还是先上图,后报损失情况

现在来报下初步损失:
1.WIFI天线断一根
2.4S6200mAH电池组报废一组
3.飞越FY680脚架断一根
4.飞越FY680支臂断2根,支臂中心固定件一个
5.飞越FY680挂载杆断一根
6.飞越FY680马达安装座损坏3套
7.好赢铂金30A电调4个无法工作,其中有两个线被炸断、有一个的电容被炸爆
8.舵机延长线被炸断一根
9.2个恒力源4822KV570电机2个轴出问题,且安装脚也被炸弯
10.航灯炸坏一个
11.遥控接收机天线断一根

附件是飞行数据,有会分析的高手,请帮忙分析一下炸鸡原因 T20130818100933-4.hj (76.67 KB, 下载次数: 29)
2013年9月6日除飞控外其它配件均维修好,重新装机,装机后,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发现六旋翼的3号电机,无法进行油门行程校准。然后将原来正常的2号电机接在M3,3号电机接在M2上,重新进行油门校准,结果2号电机仍然无法进行油门校准!重新刷固件以后,以上情况仍然出现,怀疑为飞控M3无输出!

网友A:
楼主啊,能不能把***头换成防松螺母呢?这年头还敢用***头?你说掉下来,估计是电池不行了,电池是不是自己组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能不能把***头换成防松螺母呢?这年头还敢用***头?你说掉下来,估计是电池不行了,电池是不是 ...

***头是神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是神马?》·~~~

*** 头三个字也被屏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能不能把***头换成防松螺母呢?这年头还敢用***头?你说掉下来,估计是电池不行了,电池是不是 ...

****都是神马?
电池组是自己组装的哈。电压还有15.32V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头是神马?》·~~~

第一个字是儿子的子字,第二个时鸡蛋的蛋子,第三个是头文字D的头字,希望这一次不会被屏蔽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字是儿子的子字,第二个时鸡蛋的蛋子,第三个是头文字D的头字,希望这一次不会被屏蔽掉。

呵呵原来这样~~~~涉及ZZ都被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字是儿子的子字,第二个时鸡蛋的蛋子,第三个是头文字D的头字,希望这一次不会被屏蔽掉。

我每次飞行前都要把 *****头*检查一遍的。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是神马?》·~~~

我每次飞行前都要检查一下“子” “弹”“头"的,今天起飞前同样也是检查了的,不应该是桨的原因。电池组是自己组装的4S6200mAH的!电池电压根据飞控记录数据在3:25的时候为15.39V,在3:26电压15.12v,在3:27秒电压16.65V,然后就没有数据了。

网友:
损失不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能不能把***头换成防松螺母呢?这年头还敢用***头?你说掉下来,估计是电池不行了,电池是不是 ...

恒力的防松螺母不好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头是神马?》·~~~

香蕉头吧 是不是啊?

网友:
损失严重,楼主又要忙一阵子了

网友:
炸的鸡比我的香多了。。。。炸的牛!!!

楼主:
今天炸在高速路上了,如果是草地应该要好些!

网友:
同样***头拧紧的路过

网友:
损失惨烈,安慰一下楼主。

网友E:
比俺摔得惨,严重的慰问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香蕉头吧 是不是啊?

“子”“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俺摔得惨,严重的慰问一下。

难道你还是零度X4的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子”“弹””头“~~~~~~~~~~~~~~~~~~~~~~~

哦了解啦原来是这个头啊

网友F:
兄弟和我的遭遇一模一样,配置都一样,只不过你的是六旋翼,我的是四旋翼罢了。我的也是断断续续飞了20多个起落没事,后来一次在飞的时候,第一块飞了10分钟很正常,换第二块电池飞了几分钟就莫名其妙突然掉下来了,损失惨重,迄今不知道是哪儿的原因?现在装好后也不敢怎么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和我的遭遇一模一样,配置都一样,只不过你的是六旋翼,我的是四旋翼罢了。我的也是断断续续飞了20多个 ...

都没有找零度的pzhang帮忙分析数据,找原因,我的数据已经发出来了,同时离线文件传给零度的pzhang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结果啊!

网友:
损失惨烈,安慰一下楼主

网友:
炸的好炸的妙炸得瓜瓜叫
LZ又有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恒力的防松螺母不好拧啊

好拧还能防松么?。。呵呵。。。

网友:
慰问LZ,我的和这个配置一样,桨夹正反螺纹"字但头"锁紧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G:
我也曾有一次这样,不过是倾斜着掉下来,还好测试阶段,高度不高,损失了2支APC桨和一根碳纤管,也不知怎么回事。现在已经3个月没飞了,飞机接灰呢

网友:
深表慰问!

网友H:
尽量不要用香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尽量不要用香蕉头

电机和电调之间不用香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曾有一次这样,不过是倾斜着掉下来,还好测试阶段,高度不高,损失了2支APC桨和一根碳纤管,也不知 ...

后来,有没有继续飞呢???
数据有没有找零度的分析炸鸡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和电调之间不用香蕉头??

我也是全部焊死,减少安全隐患

网友:
请问楼主是垂直下来的还是斜着飘下来的?机机的姿态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还是倾斜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后来,有没有继续飞呢???
数据有没有找零度的分析炸鸡原因??

后面飞过,没再出现问题,不过到现在为止已经2个多月没飞了

网友:
损失不小啊,零度最好早点找出问题解决掉呀~~

楼主:
零度回复的结果是左前电机停转,可是我问更加深入的原因,就闪烁其词,没有正面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度回复的结果是左前电机停转,可是我问更加深入的原因,就闪烁其词,没有正面回答!

额,我之前也是左前电机出问题,左前电机动力明显的小了起来,斜着掉下来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零度回复的结果是左前电机停转,可是我问更加深入的原因,就闪烁其词,没有正面回答!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感

难道零度的分析是凭感觉分析,没有准确的数据证明自己的结论?

网友J:
引用 楼主:
零度回复的结果是左前电机停转,可是我问更加深入的原因,就闪烁其词,没有正面回答!

我炸过两次,一个6旋翼一个4旋翼,分析结果全部都是电机停转,一个是左下顺转(6旋翼)一个是左上顺转(4旋翼)。。。。。。。很纠结啊~~~~6旋翼炸的时候说有可能虚焊,或者线路问题,掉下来后我还开机试了,没问题,不过听说用并线板出问题的事经常发生,我开始怀疑线路了,然后连夜把我那4旋翼换成全部硬接,接着买了6旋翼被炸的配件,把6旋翼也全部硬接,由于6旋翼炸过就一直在悬停和低空试机。然后拿着4旋翼挂狗台去拍东西,结果飞了110米高,又掉下来了,那个叫惨,炸的连它爹都不认识它了。。。。。这次一分析还是电机停转。。。。纳闷~~~4225    30A铂金   X4

网友K:
慰问一下,损失不小!电机停转的原因没找到吗?我觉得零度的分析完数据后得要给个结论嘛,不能只是说电机停转炸了,就完了,怎么得也要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提醒大家不要在同样的问题上犯同样的错误,要不然设黑匣子数据就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慰问一下,损失不小!电机停转的原因没找到吗?我觉得零度的分析完数据后得要给个结论嘛,不能只是说电机停 ...

这个,我觉得零度的分析给人感觉就是靠感觉猜测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数据分析!也没有电机停转的原因。我还是直接焊接的中心版到各个电调!我拆机的时候怎么都拉不开焊接位置,还是直接用钳子剪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炸过两次,一个6旋翼一个4旋翼,分析结果全部都是电机停转,一个是左下顺转(6旋翼)一个是左上顺转(4 ...

我的还是好赢铂金30A电调,恒力4822电机,按理说这东西应该没有问题,电调和中心版之间全部焊接,电调和电机之间采用香蕉头,每次起飞我都检查了相关接头和桨,确实找不到电机突然停转的理由!

那你后来直接焊接后有没有出现过电机停转,六旋翼测试了多长时间或者多少个起落?
看来我这次重新修复后还是要低空测试几十个起落了。

这个也确实搞不清楚,零度的工程师怎么分析的,只是简单的给了一个结论,并且这个结论还让人不怎么信服!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的还是好赢铂金30A电调,恒力4822电机,按理说这东西应该没有问题,电调和中心版之间全部焊接,电调和电 ...

固件是最新的~~~4旋翼就是最新的,线焊死了,但是还是电机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固件是最新的~~~4旋翼就是最新的,线焊死了,但是还是电机停转

呵呵,看来我们情况差不多啊,我的固件130622的,只有电调和电机之间香蕉头,其余焊接!

网友L:
惨,我的电机座用的是 xapro的 机架和你一样的,每根机臂裁掉10cm,炸鸡后损失脚架,电机损失不大,螺旋桨全报废,电机座报废4个,飞控上边装了电池板做保护,电池下挂的,其他完好。从3层楼顶高度掉下来的。机臂完好,铝合金电机座全弯掉,不过电机电调保护的很好,电调一点外伤都没有,电机有两个磕花了,但是转起来震动不大,轴看不出偏,不过有根轴缺了一块。
飞机图片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8341 炸鸡没上图。

网友:
话说我也喜欢用*** 头,螺母不好使,拆装多了还得换新的。

网友M:
我在室内飞,经常会出现向左前不受控的斜飞出去。
数据显示顺转电机不平衡,这个到底啥意思,至今没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在室内飞,经常会出现向左前不受控的斜飞出去。
数据显示顺转电机不平衡,这个到底啥意思,至今没弄明白 ...

你也是X4飞控?如果都是左前电机出现这个问题,,,,,这个该是那边出问题了呢?我的也是左前电机出现转速降低导致的炸鸡,不过后面没怎么飞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零度回复的结果是左前电机停转,可是我问更加深入的原因,就闪烁其词,没有正面回答!

不是说六旋翼停转一个电机也能继续飞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惨,我的电机座用的是 xapro的 机架和你一样的,每根机臂裁掉10cm,炸鸡后损失脚架,电机损失不大,螺旋桨全 ...

看了,你装机图,你的马达座是用的谁的,对电调保护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在室内飞,经常会出现向左前不受控的斜飞出去。
数据显示顺转电机不平衡,这个到底啥意思,至今没弄明白 ...

强烈要求零度给点顺转或者逆转电机不平衡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是说六旋翼停转一个电机也能继续飞的么?

6旋翼停转一个电机后可以继续安全着陆的,我只看见过啊某疆的产品的视频,零度的现在还没有听说有这个功能哈!
我用的是零度YS-X4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后面飞过,没再出现问题,不过到现在为止已经2个多月没飞了

说原因!是不是电机还是 螺丝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说原因!是不是电机还是 螺丝松了

又不是新手,怎么会出这个小错误呢,只是左前电机动力输出一下子小了,导致掉下来。还有X4貌似六旋翼真不能停一动力安全降落哦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强烈要求零度给点顺转或者逆转电机不平衡的解决办法!!!

应该不属于飞控原因,但是这个描述是啥状态零度没说,到地是转速不稳还是抖动
估计还是电机和电调配合不好或电机浆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装机图,你的马达座是用的谁的,对电调保护很好啊!

xa650pro上的,电机座不错,就是价格太贵,对电调保护不错,散热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M:
应该不属于飞控原因,但是这个描述是啥状态零度没说,到地是转速不稳还是抖动
估计还是电机和电调配合不 ...

不知你看过飞行数据没有,似乎震动值一直不高,好赢铂金30A电调配恒力4822KV570电机,不知他们配合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知你看过飞行数据没有,似乎震动值一直不高,好赢铂金30A电调配恒力4822KV570电机,不知他们配合是否会 ...

我的震动摇晃值也没超过2的。4合1、lok3510kv800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震动摇晃值也没超过2的。4合1、lok3510kv800

正常情况下震动值和幌动值都在10以内就可以飞!

网友P:
反转电机可以买恒力反转桨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反转电机可以买恒力反转桨夹的.

是反正电机不平衡!有时候顺转电机不平衡啊!

楼主:
2013年9月6日除飞控外其它配件均维修好,重新装机,装机后,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发现六旋翼的3号电机,无法进行油门行程校准。然后将原来正常的2号电机接在M3,3号电机接在M2上,重新进行油门校准,结果2号电机仍然无法进行油门校准!重新刷固件以后,以上情况仍然出现,怀疑为飞控M3无输出才导致炸鸡!由于周末没有看见零度人员在QQ上,周一询问零度工作人员!

网友:
看来我还是看好naza

楼主:
是外部原因导致电机停转,还是飞控原因导致电机停转,现在还不清楚!

楼主:
现在发布炸鸡后重新装机,进行油门行程校准以后,手动模式测试电机运转的视频,请高手分析,是否是飞控原因导致电机停转?

网友Q:
哎呀,安慰楼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哎呀,安慰楼主一下

多谢,安慰!现在飞控还在返厂维修中!

网友:
弄的我有点怕了,希望早日找到炸鸡原因让大家以后也祝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