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直升机如何定速?

楼主(2013-08-18):
请问50级的油动直升机(是OS 50SX-H 发动机)用定速仪定速,做3D高速时,旋翼定在多大的转速?

网友:
咦?和我发动机级别一样。目前还没买。呵呵。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
有谁知道啊?

网友A:
1850-1900之间

网友:
2000?还是左右?

网友B(2013-09-19):
新手什么叫定速?   怎么定速?  谢谢老鸟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什么叫定速?   怎么定速?  谢谢老鸟回答。

使发动机也就是旋翼已恒定转速旋转,飞机的上升还是下降只靠调节螺距来控制。定速需要发动机的定速器,类似于有副翼陀螺仪一样的小东西,串联在发动机和油门舵机之间用来保证发动机转速恒定,当然还要在发动机的转动部件上安装转速探头,以便定速器知道发动机转速变化的趋势,来自动控制转速。有些高级的陀螺仪都带定速功能,可以省去定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50-1900之间

我原来定在2100转,听着声音感觉有点恐怖,现在改在18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