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在GPS模式下有速度限制?

楼主(2013-08-18):
今天飞的时候想拉一下速度偶然发现个现象,在GPS模式下,我飞行器在加速的时候通过osd(用的是minimosd,我把apm也装飞机上到osd用)发现电流在50A左右,当达到速度50km/h时,速度上不去了,电流也降低到了不到40A。飞机的倾斜角度也变小,不知道是不是gps模式下限速了。
还有个问题,我如果把飞机按在地上,满油门电流大概在65a,但是我在户外全油门拉升电流也只有45a左右,上升速度显示为3m/s,是动力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呢,wkm说明书写的是上升下降的限速都是6m/s啊。

网友:
负载啊。。。。。。你按在地上。负载无穷大。。当然电流大到65A啊。。。真正升空时。是不可能达到65A啊。。

另外 位置测量 和速度测量。本来就是相互矛盾的。(薛定愕的猫定理)。。GPS测量速度是本来就不准。例如车的GPS导航仪显示速度要比码表小个5-10Km/h左右。。所以这个速度显示出来是差不多的(差不多到限速了), 显示50km/h实际差不度65km/h 了, 上升3m/s , 实际差不多5m-6m/s了

另外速度是不可能无穷增大的啊。。一般做巡航时, 角度是要维持在一定角度的。。当速度增大到一定值时,这个角度会减小,以保持速度。要还以那个角度。。速度不还是要增大么。。。
物理理论, 速度,加速度,力,阻力的关系啊。。。自己慢慢想想就想出来了。。。

网友:
除了飞控外,还和动力配置尤其是富余动力有很大关系。

楼主:
看来还是富余动力的问题了,垂直速度应该是气压计得出的。

网友A:
楼主可以手动模式飞一下看看是否有次限制。
飞控肯定有倾斜角度和速度的限制了。

网友B:
至于为何地面全油门是65a,天上全油门不到65a,这个问题一楼说的完全不对。

地上65a,是因为螺旋桨在推力方向没有速度,实际受到阻力偏大,而在空中全油门,螺旋桨在推力方向是有速度的,阻力会比静止时候小,所以同样全油门,电流不一样。跟什么负载什么没关系。这里只是电机全油门。只跟现在桨的推力方向速度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手动模式飞一下看看是否有次限制。
飞控肯定有倾斜角度和速度的限制了。

记得wkm的最大倾斜角是35度,下次我再看看,是否为35度。

网友:
手动模式无限制的吧,记得只有姿态和GPS有角度限制

网友C:
GPS有水平速度限制
姿态、手动模式没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有水平速度限制
姿态、手动模式没有限制

谢谢.

网友:
这个貌似调参软件 和说明书上都有详细介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至于为何地面全油门是65a,天上全油门不到65a,这个问题一楼说的完全不对。

地上65a,是因为螺旋桨在推力 ...

我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只是表达的太烂了。。。我所的负载是空气动力学上的负载。。是气流对翼面的负载。。。只是那样讲 怕LZ不理解。。所以就简单的把整体作为受力点来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只是表达的太烂了。。。我所的负载是空气动力学上的负载。。是气流对翼面的 ...

好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