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T8FG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3-08-18):
用T8FG控制两个接收,遥控器设置成了MLT2模式激活了12个通道,前面的8个通道和原来的一样设置没有改变,但是9-12通道定义通道对应的开关时,无论怎么设置都是把想定义的开关全部定义给了这4个通道,怎么设置才能把后面的4个通道设置成前面一样可以任意定义一个开关呢?哪位大虾给说5毛钱儿的

网友A:
我不是很明白樓主所講,甚麼用兩個接收機,T8FG如果要用14 CH,當然控上要設定到MLT2,接收機用R6014FS或R6014HS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很明白樓主所講,甚麼用兩個接收機,T8FG如果要用14 CH,當然控上要設定到MLT2,接收機用R6014FS或R6014H ...

谢谢您的回复,就说是用6014吧,以设置MLT2了,当设置9-12通道时,只要定义其中一个通道到任意个开关,其他的通道(9-12)都自动定义到这个开关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怎么才能把9-12通道分别设置呢?给说说哦先谢谢了

网友A:
我已經在本版上發了貼子,名為 14SG及T8FG 9~12 CH 設定請你自己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經在本版上發了貼子,名為 14SG及T8FG 9~12 CH 設定請你自己看一下.

十分感谢,终于弄懂了。这回我的T8FG在我的多旋翼上又多一些功能控制了。

网友:
客氣.......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