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模拟设置 起飞老侧飞 求高手帮忙解决啊 在线等答案

楼主(2013-08-18):
G4模拟设置   起飞老侧飞 求高手帮忙解决啊 在线等答案    谢谢各位大神了... 还有我怎么找不到450 的机型啊 0 0 ...菜鸟 别见怪...

网友:
往左还是往右?正常情况下稍微左是正常的,如果往右的话你可以把副翼通道打√“反向”试试看

网友A:
我的g4以前用起来好好的 稍微一点测飞吧  最近用着发现方向舵打到死了 怎么调都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g4以前用起来好好的 稍微一点测飞吧  最近用着发现方向舵打到死了 怎么调都不管用

详细说下

网友:
楼主是日本手?

网友:
侧飞打舵修正一下啊

网友:
起飞瞬间有左倾正常,打下舵修正,离地时果断给点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