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知道飞控里的---加速度计---有什么用????????

楼主(2013-08-18):
我的兔子加速度计了,不能解锁。现在刷会1206版本,去掉加速度计,试了下,正常飞。

飞控不要加速度计也可以吗????安全不????

网友:
判断飞机往哪边跑了!

网友:
对轻微漂移意义不大

网友A:
加速度计。。。修正陀螺的累积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计。。。修正陀螺的累积误差。。。

不要加速度计也可以安全飞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加速度计也可以安全飞行吗?

看你飞什么啊。。。加速度计的话。。可以保证你的角度不会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加速度计也可以安全飞行吗?

意思就是。。。如果只有陀螺仪,那么过一段时间角度就飘了,然后就要人工修正。有了加速度计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飞什么啊。。。加速度计的话。。可以保证你的角度不会飘。。。

飞兔子四旋翼,只开自稳模式。

无向CF和锁定试了试,好像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兔子四旋翼,只开自稳模式。

无向CF和锁定试了试,好像也没什么影响。

你定点定一段时间自己就翻掉了。。。。。。。。CF什么是罗盘。。跟加速度计没关系。还有我不知道兔子的算法,去掉加速度计对定高也会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定点定一段时间自己就翻掉了。。。。。。。。CF什么是罗盘。。跟加速度计没关系。还有我不知道兔子的 ...

我把气压计去掉了,不定高定点,无GPS。

这么说,平时飞飞,只开自稳,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气压计去掉了,不定高定点,无GPS。

这么说,平时飞飞,只开自稳,没什么问题吧。

额。。。。。。那这个飞控等于啥功能都没有。。你不如买个kk

网友:
加速度计测角度。
陀螺仪测角速度。

网友(2013-12-22):
这个加速度计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其中一个例子:
APM定高模式的算法就是主要用加速度计的回馈,外加气压计读数来实现的。这样可以实现更快更精确的定高。"In versions 2.9 and later of the APM:Copter firmware, accelerometer-based “inertial compensation” is also used to maintain altitude. This results in faster compensation and more accurate altitude maintenance"

网友:
对呀 到底做什么用的呢
最好有个形象点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