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重心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08-18):
经过回顾:
飞之前,我检查重心的方法就是,用直尺量了一下副翼,有18CM,所以按照,在副翼的前三分之一处,我就从副翼前开始量了6CM做了标记。然后把飞机倒过来,用两只手指拿起标记过的地方,发现机头稍重,但是感觉还行,不离谱。所以,就找了块空场开始试飞。但是抛出去之后,还是掉下来了,机头先着地。
解决方法:
回来后,把电池的位置又往副翼的位置靠近了一点。要不还有就是,把升降舵打一点升舵在起飞的时候,还是起飞之前,先先手抛一下,看一看空中姿态是否平滑?

我是新手,飞机在天上一直没有待时间超过30S,所以一直想飞起来,但是不顺利,所以想问问高手,那些方法,能够保证飞机能够顺利的飞起来?

比如说,抛飞的时候是油门越大越好,抛的方向是水平抛,还是尽量45度向上抛? 等等,请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A:
起飞时油门大一点,出手与水平成10度左右,手放升降上,带点杆。

网友:
你说的副翼,应该是机翼。一般重心在机翼前沿向后1/3处是对的。

网友:
滑跑起飞   感觉速度有10米每秒  稍稍打点上舵就能飞起来就OK了  前提是你的好小子600克以内有轮子

网友:
买个飞控板  减小炸鸡

网友B:
可能是拉力不够。你的配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拉力不够。你的配置是什么?

好小子 900
马达 KV2600
3S锂电
机重:49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时油门大一点,出手与水平成10度左右,手放升降上,带点杆。

多谢

网友:
同意报销,交财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小子 900
马达 KV2600
3S锂电

2208 2600KV吗?多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8 2600KV吗?多大桨?

6030浆,6030浆,6030浆,6030浆,6030浆,6030浆,

网友:
舵量大了?

网友:
机翼二分之一处一样好飞.

网友(2014-02-18):
引用 楼主:
6030浆,6030浆,6030浆,6030浆,6030浆,6030浆,

重心应该是的机翼前沿1/3向后1cm处才是正确的,我的好小子刚开始也是这种现象,后来改善办法是,刚开始头重,我就加升舵面大概2、3度的样子。后来就把电池2200ma的向后移了刚好飞,动力跟你的一样,飞机是1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