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3-08-18):
ATG玻纤机架650,电机F4006,680KV,电调好盈40A,飞控nazaV1+GPS,桨1147.电池花牌4S5000
已装好调好飞控了,一飞就向后翻,好在松油快点没大碍,模式打在GPS,指示灯绿灯常亮的应有6颗星了,是不是平衡没做好,我量下3。4号电机杆比1。2号高1CM左右,怎调都不行

楼主:
ATG玻纤机架650,电机F4006,680KV,电调好盈40A,飞控nazaV1+GPS,桨1147.电池花牌4S5000
已装好调好飞控了,一飞就向后翻,好在松油快点没大碍,模式打在GPS,指示灯绿灯慢闪说明卫星信号良好 的应有6颗星了,是不是平衡没做好,我量下3。4号电机杆比1。2号高1CM左右,怎调都不行

网友A:
跟我的一样,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一样,帮顶。。。

在家天台飞的,地小,不敢猛拉油门,一点点加的,是不是不够干脆!!!

网友:
找个草地,割下草。。炸也最多是损失桨,

网友:
用姿态模式,听他们说还要热热机再起飞。。。

网友A:
我量下3。4号电机杆比1。2号高1CM左右,怎调都不行

你电机都不平衡,最好别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量下3。4号电机杆比1。2号高1CM左右,怎调都不行

你电机都不平衡,最好别飞

真的不懂怎么回事?

楼主:
初飞用什么模式好,姿态,GPS

网友B:
通上电,3分钟后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上电,3分钟后在飞!

已装好调好飞控了,一飞就向后翻,好在松油快点没大碍,模式打在GPS,指示灯绿灯慢闪说明卫星信号良好 的应有6颗星了,是不是平衡没做好,我量下3。4号电机杆比1。2号高1CM左右,怎调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装好调好飞控了,一飞就向后翻,好在松油快点没大碍,模式打在GPS,指示灯绿灯慢闪说明卫星 ...

通上电,3分钟后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上电,3分钟后在飞!

预热3-4分钟以上了

网友:
我觉得你要检查电机座有没有平衡,电调行程校准了没有,你现在试飞往后翻,一定是有什么没调好的。

网友:
我6旋翼首飞是这样的:一手将飞行器举过头顶,抓牢,另一手慢慢加油。如果感觉飞行器无倾覆力,说明平衡尚好;如果有倾覆趋势,赶紧继续调整吧。

楼主:
还是要调机架啊,初飞用姿态或GPS模式 ,哪种好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