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DJI图传都这样吗?还是我装的不对

楼主(2013-08-18):
各位高手,本人NAZAV2,IOSD,狗3,狗思,2.4G控,ROC5800MAH4S电池,用DJI原装图传天线,室内图像清晰(略有横纹但不影响看),一到外面飞(方圆5KM无树无遮挡大空场),大概30米高80米远就雪花弥漫,100米开外就闪屏、雪花不断,150米是极限,传回的图像已经基本没法看了,请问是何故? 附安装图。感谢指点!

网友A:
你的天线摆放不对,这种天线辐射的信号是在与安装软轴垂直的法向平面上最强的,你试试把天线往水平面掰过90°吧。同样这套图传,IOSD我们在市区飞到200多米高图像都很清晰

网友:
我的很清晰

网友:
没用过这一套

网友:
图传接收机离电池有点近,容易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天线摆放不对,这种天线辐射的信号是在与安装软轴垂直的法向平面上最强的,你试试把天线往水平面掰过90 ...

你好,请问咋掰? 是最终天线与地面水平吗?

网友B:
一个小建议,图传发射独立供电,用一块850ma的3s即可大概60g,图传接收也独立供电。我有一套不独立供电50m就啥都没了,独立供电后,400m画面都还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咋掰? 是最终天线与地面水平吗?

对,蘑菇头后面那根白色的线是软的,可以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天线摆放不对,这种天线辐射的信号是在与安装软轴垂直的法向平面上最强的,你试试把天线往水平面掰过90 ...

瞎扯。这个天线随便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瞎扯。这个天线随便摆。

这只能说明你对无线电一无所知,你先补补课再发话吧

网友D:
把发射机和天线换到另一侧试试,会不会是离GPS近了?再有,看看蘑菇天线连接。

网友:
检查天线的链接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小建议,图传发射独立供电,用一块850ma的3s即可大概60g,图传接收也独立供电。我有一套不独立供电50m就 ...

原来独立供电功效这么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发射机和天线换到另一侧试试,会不会是离GPS近了?再有,看看蘑菇天线连接。

恩,那个天线已经拧的很紧了 刚买的 应该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小建议,图传发射独立供电,用一块850ma的3s即可大概60g,图传接收也独立供电。我有一套不独立供电50m就 ...

再麻烦问下,图传独立供电是指的 IOSD的电源直接插到一个电池上 间接供给图传电嘛?

网友E:
其实接收机的天线朝向更重要,尤其是安装在控上的。不要和控的天线朝向一致,会有干扰。这可是我亲自试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麻烦问下,图传独立供电是指的 IOSD的电源直接插到一个电池上 间接供给图传电嘛?

没用过dji的图传,如果可能尽量使用电池直接给图传供电,用之前特别注意正负极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接收机的天线朝向更重要,尤其是安装在控上的。不要和控的天线朝向一致,会有干扰。这可是我亲自试出来 ...

我那控的futaba的 天线水平朝右,接收机的垂直朝天,这样可以嘛?

网友F:
1,图传单独供电效果显著
2,图传发射和天线必须远离电调和电机!建议二十厘米以上
3,图传发射天线蘑菇头朝下效果最好!
4,图传接收及天线离地面一米五以上的高度。越低效果越差!

网友G:
我机子上面两套图传,都是动力电供电,没有干扰问题,天线方向与楼主一样,400米都没有雪花

网友:
挺清楚的,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机子上面两套图传,都是动力电供电,没有干扰问题,天线方向与楼主一样,400米都没有雪花

为啥。。。难道我脸丑。。。这不科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图传单独供电效果显著
2,图传发射和天线必须远离电调和电机!建议二十厘米以上
3,图传发射天线蘑菇头朝 ...

恩 xa650pro机架 比较小 基本已经远道不能再远了,请问震动有没影响

网友H:
我的XA650pro 设备跟你一摸一样,狗思 iosd naza DJI图传。我是把图传装在机身下底板侧面,天线扳成蘑菇头垂直地面。效果很好。
轻微雪花不要太纠结。另外,感觉图传独立供电没有多大意义,我试过3S独立供电,效果和共用动力电一样。DJI的图传要独立供电,接线还要单独改,不太方便,另外XA650设备摆放空间本来就不太多,像这样全套DJI上齐了的,更是打挤了。
另外,楼主把接收机放在最上面,这个不太妥的,建议把接收机移到两个挂在杆的中间,接收机天线可以分别绑在两个脚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XA650pro 设备跟你一摸一样,狗思 iosd naza DJI图传。我是把图传装在机身下底板侧面,天线扳成蘑菇头垂 ...

好的 谢谢! 我试试,请问图传发射机是直接固定在机身底板上嘛?不用自带的那个挂载固定杆?还有,接收机要是放在底板上 sbus的线好像不够长吧?

网友:
发射我是用3M双面胶粘的,自带的那个固定架XA650上面完全找不到地方用……SBUS线短了可以自己做一根嘛~~~

网友I:
你是不是接收天線及發射天線都用 全向蘑菇(花瓣/三葉草)天線 呢? 接收和發射是不同的?別搞錯了
接收端建議改14db 平板天線本人試到no控1.14km還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是不是接收天線及發射天線都用 全向蘑菇(花瓣/三葉草)天線 呢? 接收和發射是不同的?別搞錯了
接收端建議 ...

感谢 请问14db平板天线可以挂在控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说明你对无线电一无所知,你先补补课再发话吧

我不说啥。你先来点资料,说明这个天线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 请问14db平板天线可以挂在控上吗?

不行有點大但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行有點大但效果很好

请问你的平板天线咋固定的呢 得转吧?刚买了一个,挺大的不知道放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说明你对无线电一无所知,你先补补课再发话吧

我来说2句吧,这种是全向的和普通天线的确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的小精灵安装了dji图传后也是,经常10米就有雪花和闪屏了。很奇怪啊

网友:
我觉得我的就不够爽了,你的更牛B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平板天线咋固定的呢 得转吧?刚买了一个,挺大的不知道放那里。。

我是放到三腳架上,太晚了有空拍張照給您參考唷!

有截圖證明1.14KM還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放到三腳架上,太晚了有空拍張照給您參考唷!

有截圖證明1.14KM還是很清楚

我也刚换的dji图传,经常没信号,不管多远都是,有时候只有几米都没信号

楼主:
今天单独购置的1000mah 3s电池和14db天线已到位!待今晚上机测试,个人觉得不同频道的干扰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
在165米高度,最远距离652米时,信号依然稳定的飘过。。。。
建议楼主仔细检查接线,发射和接收端都检查,特别是接收端的莲花头,曾经碰到过莲花头接触不好,导致雪花和蓝屏!

网友(2014-04-03):
600米没有压力。
注意天线的摆法。

网友:
600米以内一闪一闪亮晶晶,600米以外(有障碍),麻子炒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