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学自配自装F450成功首飞,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18):
    潜水学习了一段时间,考虑了很久,看了很多帖子,终于入手一架大疆最便宜的多旋翼了。X宝上找了好多家,问了好多家,最后在一家优惠最多的店入手了,大疆F450机架(就觉得这个好看)、NAZA lite版飞控(图便宜)、好盈飞腾30A+朗宇V2216 900KV电机(据说这样搭配比较合理)、APC1047桨(卖家的建议)、天9遥控(这是我玩固定翼的遥控)、花牌3S 2200电池(姿态模式悬停5分钟BB响报警,下来3.8V)。我新手,不会装机,本来打算让店家给焊接、组装好再发过来,但听一位网友说这样搞小心又二手货装上去你都不知道,好吧,霸王硬上弓,全部发没有拆封过的散件来我自己装。到货后就去五金店买了把最好的店烙铁(店老板说是最好的,但我不信),8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砍价。买回来就开始焊接电机上的香蕉头,当焊锡丝碰到烙铁的一瞬间我感到了强烈的电流从我的左手传到了右脚,我擦,奸商拿了个漏电的崴货给老子!!!8块就当喂狗吧,又出去重新买了把35块的回来接着焊。毫无焊接经验,焊点连我自己看着都想吐,用手拔不下来,感觉可以了。焊点上涂热熔胶的时候才发现胶枪可能是放的时间太久了,坏了!大晚上的也没地方买啊,用打火机烧胶棒涂吧,结果大家能想到,整个下板被胶搞的一塌糊涂。组装完全靠自己完成,头回装多旋翼,排线随便整理了一下用捆扎带绑起来,此机只能远看,不可近观,太丑了。第二天在优酷看着泡泡老师的视频一步一步调参。一切搞定之后看着自己弄的四旋翼,满心成就感。还好一切顺利。今天首飞,因为天气不好,看着要下雨了,没有去飞场,就在小区道路上首飞测试,前三次起飞控不住,乱飘、割草、差点撞树,后来慢慢适应了,半油门悬停还挺稳,声音超好听的,小区里空域不好,没敢开GPS测试,就用姿态模式飞了两块电池,体验了一下。等天气好了再出去飞场测试GPS。最后有3个问题没有在说明书上找到答案,还请各位模友解答下。先谢谢了。

1、每次装上电池是否要等到连续几次绿灯闪过才能起飞?

2、从接电开始一直使用姿态模式飞行,飞远了能不能切换GPS和锁定航点把它拉回来?

3、姿态模式下,起飞前单闪黄灯,起飞后变成黄灯单闪、双闪、单闪、双闪、一直这样循环了一段时间后又变为黄灯单闪。这是什么情况?说明书上也没有这种闪烁信号啊。感谢大神们解答了。

网友A:
想问问,除了控之外,其他一共花了多少钱呀?

网友:
用DJ阉割版的话1800左右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每次都等搜星完成以后再起飞。如果需要我可以再好好给你说一边闪灯信号。第二个问题,可以直接gps模式起飞,在满足失控返航条件下,姿态还是gps都可以失控返航和返航点锁定拉回来!第三个问题,姿态模式下双闪黄意思是摇杆不在中位,gps下摇杆不在中位也是双闪绿,单闪是摇杆在中位。

网友B:
请楼主认真学习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 ... F%E6%8F%8F%E8%BF%B0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 ... C%E6%B5%8B%E8%AF%95这两个帖子!手机上论坛不方便截图,请你移步这两个帖子。有不明白的就跟帖说明问题,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C:
一、是的需要等到綠燈快閃完成起飛才安全(表示已經記錄了該起飛點)
二、沒問題?可自由切換
三、 單閃黃燈~姿態模式(油門在中央位置停懸)    雙閃黃燈~姿態模式(油門未在中央位置)

网友D:
LZ把T插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除了控之外,其他一共花了多少钱呀?

机架200、飞控1200、电机135一个、电调85一个、桨55一对,你自己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每次都等搜星完成以后再起飞。如果需要我可以再好好给你说一边闪灯信号。第二个问题,可以直接 ...

我以为在起飞前会提示摇杆不在中位,原来飞行过程中也会提示,现在懂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认真学习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cn/index.php/Naza-M-V2_LED%E6%8F%90%E7%A4%BA%E7%81%AF% ...

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把T插换掉吧

我的电池全是T插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是的需要等到綠燈快閃完成起飛才安全(表示已經記錄了該起飛點)
二、沒問題?可自由切換
三、 單閃黃燈 ...

谢谢将军,现在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池全是T插的呀

他意思是喊你换成XT60

网友:
记得昨晚看到那个说双闪绿的是姿态飘的原因,看着这里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池全是T插的呀

话说四个电调一个电池怎么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