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悬停 环绕 求解!

楼主(2013-08-18):
飞控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 。求解!

楼主:
上图。这是设置 的

网友A:
典型的马桶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马桶效应

不装GPS也这样呀,,马桶效应与这个无关。

网友:
GPS天线检查一下,是不是与前进方向平行的,这个不能有一点点斜,升级后要做下罗盘矫正,在不行就是电机没有安装水平

网友:
如果姿态模式都转圈,那要看看飞控是不是安装不是在轴向上 如果只是GPS姿转圈,那说明书有写详细解决办法。
看看电机是否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
GPS被磁化了

网友B:
呵呵  很奇怪的现象 就算是绕标  也应该机头对住  现在是鸡尾  绕标···有点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很奇怪的现象 就算是绕标  也应该机头对住  现在是鸡尾  绕标···有点意思!!!

我觉得是电机和桨的搭配,以及电机的一致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电机和桨的搭配,以及电机的一致性有问题。

他是V1 升级V2  要是搭配问题 之前就应该有  ··现在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讲了··!

网友D:
楼租不会是电调线插错了吧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环绕,求解。

网友E:
是不是说明书里面的马桶效应,是不是楼顶有磁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租不会是电调线插错了吧

不可能接错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说明书里面的马桶效应,是不是楼顶有磁铁干扰

姿态都这样,更别说GPS

网友F:
不知道楼主R偏航通道是哪一个杆。飞行时用微调校正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我看您飞行器是机头往右偏航,您看看偏航杆往左校正一下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R偏航通道是哪一个杆。飞行时用微调校正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我看您飞行器是机头往右偏航,您看看 ...

微调校正 试了,,能稳住,一下子又开始右转了。郁闷啊。

网友:
升级以后要做遥控器校准和指南针校准,我估计就是这两个的问题。之前我的也是这样,用微调活生生的用微调把它拉回来了。

网友:
还有是不是指南针模块被磁化了,消磁以后再校准试试

楼主:
姿态都这样,我不接GPS都会这样

网友F:
微调能拉回来,但是过一会又开始飘~~因为你只是升级,以前相同装配都没出现过这问题。看来就真得等大疆技术了,或是看看其他老鸟有没有什么建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微调能拉回来,但是过一会又开始飘~~因为你只是升级,以前相同装配都没出现过这问题。看来就真得等大疆技术 ...

是的,要试的都试过了,有空我在试我另一个不升级的V1 试下下,就知道是不是飞控的问题了

网友G:
看看遥控器上的微调是否都归0了?

网友:
围观一下   不是电机没装平  肯定飞控问题....

网友:
升级完了重新安装啊,
和新装机一样,各种校验重新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遥控器上的微调是否都归0了?

都是归0的。

网友:
啥问题,待正解。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的机架和配置,升级到V2正常,我的GPS是放在尾部的,楼主的gps放在前面,要不你把gps放在后面试下

网友:
把GPS方向与飞控故意差开10度的角度就行,这是大疆说的的,不信你去查查

网友:
这是马桶效应

网友:
别浆转的方向反了~我遇到过一次装反了浆就自转建议楼主检查浆的转动是否正确!!!!

网友H:
樓主說不裝GPS也漂您是不是把GPS天線接頭移除了呢?

如果高級校準指南針校準都做過了還是會自轉,就先按照說明書的做法試一次

還有您的GPS往前裝還是第一次見到,試試改到後面吧!記得軟件也要設置一下喔!因為沒見著您的GPS設置截圖

還有看視頻您的四軸是順時針方向轉動GPS需要往逆時針轉動10~30度試試

GPS設置

先按照說明書調整看看不行再發問唷!

楼主:
GPS移除了。
高級校準、指南針校準都做過了
GPs 前后,都一样的,没什么区别的。
四軸是順時針方向轉動,GPS需要往逆時針轉動10~30度試試
这个已试过。试过后,就更不行了,我这个没有马桶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樓主說不裝GPS也漂您是不是把GPS天線接頭移除了呢?

如果高級校準、指南針校準都做過了還是會自轉 ...

GPS移除了。
高級校準、指南針校準都做過了
GPs 前后,都一样的,没什么区别的。
四軸是順時針方向轉動,GPS需要往逆時針轉動10~30度試試
这个已试过。试过后,就更不行了,我这个没有马桶问题 。

网友H:
GPS設置 X6  Y0  Z-12  是否正確
把電機、電調、槳 左右對調看看,然後試飛如果變逆時針方向轉問題點就抓出來了,
還是一樣的話,就請確認電機座是否水平、四個最好都檢查一下,
看您的電機好像是DJI 2212 920KV的,槳是碳槳(現在碳槳都不是模製件)精度容易出問題?
不彷先換槳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H:
GPS設置 X6  Y0  Z-12  是否正確
把電機、電調、槳 左右對調看看,然後試飛如果變逆時針方向轉問題 ...

你好,昨晚升级到3.16
早上试飞了一下 稍好一点,但还是会有一点。我也和你想到一起去了,电机对调一下。在看看。
稍后报报告问题。不信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指南针被干扰了。

你好,与gps无关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昨晚升级到3.16
早上试飞了一下 稍好一点,但还是会有一点。我也和你想到一起去了,电机对调一下。 ...

1-V2     M1 M4  和m2 m3对换了一下,问题 又变了。会向后跑,不稳定了。

2-v1      M1 M4  和m2 m3对换了一下 问题 一样。。

分析,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

楼主:
1-V2     M1 M4  和m2 m3对换了一下,问题 又变了。会向后跑,不稳定了。

2-v1      M1 M4  和m2 m3对换了一下 问题 一样。。

分析,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

网友H:
引用 楼主:
1-V2     M1 M4  和m2 m3对换了一下,问题 又变了。会向后跑,不稳定了。

恭喜問題已經查出了更換電機試試吧!

网友J:
楼主问题解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问题解决没?
谢谢你的关注!!!

电机返回DJI了,今天一早发回来了。。看包装好像换了全新的,是不是全新的不知道,没有镙丝痕。我想应该是全新的,

刚刚试飞了。还会这样。

发现一个问题 ,m2   m4 电机烫一点。
另外二个不怎么烫 说明 24这二个电机工作多一点。

会不会出在这二个电调上?

是不是电调还要设置怎么???

我看说明书,都是默认的..

奇怪了?

电调是HY 铂金30A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問題已經查出了更換電機試試吧!

你好,这位朋友 ,,

电机返回DJI了,今天一早发回来了。。看包装好像换了全新的,是不是全新的不知道,没有镙丝痕。我想应该是全新的,

刚刚试飞了。还会这样。

发现一个问题 ,m2   m4 电机烫一点。
另外二个不怎么烫 说明 24这二个电机工作多一点。

会不会出在这二个电调上?

是不是电调还要设置怎么???

我看说明书,都是默认的..

奇怪了?

电调是HY 铂金30A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

还是像你首页视频那样绕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像你首页视频那样绕圈么?

是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也是不解,持续关注你这个贴的。继续折腾吧,好了回个话。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不解,持续关注你这个贴的。继续折腾吧,好了回个话。

好的,谢谢关心!

网友K:
把飞控装平了就好了,我的就是这样

楼主:
飞控是装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把飞控装平了就好了,我的就是这样

飞控不平应该是向一个方向漂移吧,这是刷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不平应该是向一个方向漂移吧,这是刷锅哦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2   4  号电机为什么会这么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2   4  号电机为什么会这么烫。。

这个叫顺转不平衡,逆转力矩太大,一般是电机没有装平造成的

检查一下飞控和电机,桨叶等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是某个机臂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