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飞越t9257尾舵的进来

楼主(2013-08-18):
它上面写的寿命是15000次,我的都200起落3d了,担心他什么时候会挂掉,所以又买了个新的,请问下用坏过这个舵机的说下寿命

网友A:
你的觉得不能再用了就换掉啊,这个你能问出答案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觉得不能再用了就换掉啊,这个你能问出答案来么?

锁尾效果现在还是挺好的,但是如果按标注的寿命来算的话,应该超过15000次了,所以有点担心

网友B:
这坑爹的玩咦,我以前在飞越买一个,还没用50个起落电机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坑爹的玩咦,我以前在飞越买一个,还没用50个起落电机就挂了

看来我人品还算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锁尾效果现在还是挺好的,但是如果按标注的寿命来算的话,应该超过15000次了,所以有点担心

15000次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000次是什么意思?

是电位器吧

网友:
怎么算这个15000呢?

网友:
一般 800个起落没问题

网友:
放心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