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秘密,天七的用户过来看看。

楼主(2013-08-18):
我前几天入了天七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在遥控器里面调试四旋翼的一些参数。望大神们说说需要设置那些东西。被标题吸引的不好意思了啊,我也是很着急。望大神解答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
还有我的电子设备是朗宇A2212  kv980  好赢 20A   泰世344飞控天七遥控器。

网友A:
用固定翼模式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固定翼模式就可以了啊

是直接设置成固定翼模式其他的就不用动了吗?

网友B:
是的,直接设为固定翼,然后按照飞控的说明连接相应的通道,其实遥控器不需要怎么设置,几乎都是默认就行。如果五通道需要把2档变设为3档需要设置一下混控,在论坛里搜得到。
另外你的营销做得不错,很有吸引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直接设为固定翼,然后按照飞控的说明连接相应的通道,其实遥控器不需要怎么设置,几乎都是默认就行。 ...

哈哈,这不是也没有办法嘛,这样题目才吸引人回答的人多问题就很快的解决了。谢谢你的解答,我明天早上试一试。